这个双摇杆机构里的气缸是否承受径向力?

楼主(2013-11-02):
还有这个气缸夹紧机构

网友A:
为什么不承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承受?

我听说气缸不宜承受径向力,所以这书里的机构图有不合理之处啊

网友(点评):
这是结构简图。实际应用中,通过导轨或者导向槽分载径向力就行了。或者采用循环承载的方式,把打遍磨损变为等量磨损延长寿命也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另外,即便你什么机构都不用,就用一个气缸直线定物体,你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径向力。还有压弯稳定性不是?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单边磨损吧,打遍磨损这词听起来太新鲜

网友(点评):
确实,活塞杆太长的有可能需要校核稳定性。

网友:
这是原理图,理论上来说放开了一个自由度,气缸不受径向力

但这种结构实际工作时,气缸前面的销轴在槽里滑动的时,会受到摩擦力,这个力沿着槽方向,气缸就会受到径向力了

不过一般会用导轨或者导套来给气缸推杆导向,只让导向元件来承受径向力,气缸结构会采用浮动连接方式来驱动,气缸可以不受径向力

网友B:
个人愚见,气缸相连的杆在那上面是可以滑动的,径向力对杆而言只会产生滑动,对气缸无影响。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你自己把握。谢谢。

网友:
有一定的径向力,也可以用.不过对气缸的寿命有影响

网友:
應該沒問題~

网友:
就算一切公差都是零,这个机构设计的话,绝对会有径向力了吧。。。

看着这也不是你画的。这个气缸为什么不用带尾座的?这样,那腰形孔也可以改成圆孔了。

网友(点评):
应该是某些手册或图册上的原理图被LZ截下来了。

网友:
另外,才发现题目里的“误区”。

分析气缸受力,跟是不是双连杆有关系吗?隔空点穴?

网友:
肯定会受到径向力啊,个人是这么感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愚见,气缸相连的杆在那上面是可以滑动的,径向力对杆而言只会产生滑动,对气缸无影响。不知道说的对不 ...

径向力怎么会对杆产生滑动呢,对杆产生滑动的应该是轴向力吧

网友:
你要不想承受径向力就弄个铰接的结构啊,这样的结构一定承受径向力的,略微改改就行,不要弄那么多滑块,改成铰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