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 如何标注孔到面的距离呢

楼主(2013-11-03):
如何标注孔到一个平面的距离呢?

网友A:
你指的是3D模型上的标注还是工程图上的标注?如果是3D图上的标注,要在草图上标注才可以,不能直接在3D模型标注的;工程图的标注有两种方法,一种是3D模型里已经有的标注可以使用模型直接导入工程图,另外一种是手动标注,应该是用智能尺寸工具点击圆和线进行标注

网友:
3维标注吗?貌似很流行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3D模型上的标注还是工程图上的标注?如果是3D图上的标注,要在草图上标注才可以,不能直接在3D模型 ...

点击圆的哪里,用智能尺寸的哪种模式

网友:
在工具里不是有个《测量》命令?

网友:
SW 3D 标注应该是有专门的功能块的,但好像用3D标注的不多,给别人示意性的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击圆的哪里,用智能尺寸的哪种模式

工程图上的标注就是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上的标注就是这样了

使用dimxpert标注非常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