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车能保质保量,急!

楼主(2013-11-03):
我要车一个总长100大小头长各50,大头直径25小头直径21,倒角全部1,公差全部0.1,材料是q195的直径25的光圆棒,表面无夹痕,同心度的化只要肉眼看不出就行,要4000各,22号交货,我现在只有一台数控车

楼主:
材料还没拿到。还有请各位说的具体些,转速,吃刀量,进刀速度用多少最合适,还有用弹簧夹头怎样最大程度上避免跟转

网友:
大头不用车了?

网友A:
材料最好大一点,表面也要光到才好。其它的也简单的去了,除非你是一窍不通

楼主:
我是锯成102长的,端面还是要平的,
那个大头不车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最好大一点,表面也要光到才好。其它的也简单的去了,除非你是一窍不通

直接用25光圆行么,被你一说有点担心了,这个工件尺寸和光洁度要求不高,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用25光圆行么,被你一说有点担心了,这个工件尺寸和光洁度要求不高,应该可以的吧

除非你的爪子修的非常好,25光25要么表面都光到或部分光到,若是部分光到肉眼可以看得出你的轴是跳的,明显同轴度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的爪子修的非常好,25光25要么表面都光到或部分光到,若是部分光到肉眼可以看得出你的轴是跳的,明 ...

25的大头我不准备车,就倒个角,不车应该可以的,只要拉的材料在公差范围

网友:
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数控一天车600到800个  直接买25的光轴公差在0到  -0.05

网友:
车床夹头车好点,用25的拉光圆,先25外径处角平端面,然后夹大头车小头,平面外圆倒角。16小时的话,1个星期绝对能干好了。

网友:
一把45度刀,一把切刀。

网友:
无夹痕可用几块厚度相同的铜皮垫着,自己可以试车削,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车削参数

网友:
老天爷啊,这么简单的工件还用三爪夹 ?弹簧夹头一班车21外圆连平端面倒角800只绝对不是问题啊。建议转速开1800,进给速度300mm/分.

网友:
无语 这你担心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