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3202的NE9设1后,有的机床9000程序能看,有的机床9000程序不能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03):
如题:都是FANUC系统,在参数3202的NE9设成1后,有的机床9000-9999程序在“自动 ”和“编辑”状态下能看(不让编辑)到内容,有的机床9000-9999程序在“自动 ”和“ 编辑”状态下 不能看(不让编辑)到内容  ,怎么回事?

网友A:
设置成1,理论上是不显示的吧

网友(点评):
NE9只是是否保护!#6 PSR 才控制是否显示。。。

网友(点评):
我明儿再看看说明书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成1,理论上是不显示的吧

多数是不显示的,但也有显示的,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版本问题

网友:
版本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早就遇到了,我觉得是版本问题

网友:
应该是系统参数,NO.3210和NO.3211把O9000给锁住隐藏了

网友:
可能还有其他参数!

网友B:
NE9只是设置是否保护!#6 PSR 才控制保护的程序是否显示。。。

网友:
这个问题我早就遇到了,在执行换刀程序的时候也看不到那程序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9只是设置是否保护!#6 PSR 才控制保护的程序是否显示。。。

我把psr设为1,为什么换刀时也看不到,别的机床就可以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能不能看见 系统不同而已  9000以后的程序都是系统程序 没用权限谁也编辑不了 机床厂家貌似也没用权限 要系统厂家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