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出水压力问题?

楼主(2013-11-03):
请教各位大侠,直联中心出水的主轴一般采用多大的供水压力?
我们现在采用的是2MPa的,明显不够,压力被主轴的内部结构消耗掉了。

网友:
什么是明显不够呢?
   现在出口压力是多少?什么刀具,什么参数,加工什么?

网友:
你那是堵了吧?怎么判断压力不够?
建议将钻头取下,将刀柄装到主轴上看看出水情况。
2MPa用来做5、6mm孔的深孔钻压力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