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自动硬币清点捆扎机

楼主(2013-11-03):
毕业设计的题目,现在我是打算分成2部分:1,清点装置。2.捆扎装置
淘宝上有硬币清分机,但是对于机械内部原理还是搞不清楚,现在求助各位大哥几个问题?
1.关于硬币分类的实现是机械挑选(比如根据直径还是重量)还是电子方面(那是什么装置)
2.那捆扎一般是用什么的,一般看超市银行就是塑料袋或者纸的一捆,要实现自动,那在捆扎装置是不是也要有计量装置

网友:
首先不知道
第二,要区分游戏币和一元硬币是根据重量吧?

网友A:
硬币的清分用形状重量和材质。根据需要清分的种类选择清分方法。
捆扎不了解。

网友(点评):
材质怎么清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币的清分用形状重量和材质。根据需要清分的种类选择清分方法。
捆扎不了解。

通过电磁感应原理,不同材质产生的磁通量不同。

楼主:
那是用那种,电磁感应这个能具体讲下吗?需要什么原件。通过电磁感应这个需要的装置应该比那个靠直径重量分简单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