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压站发热,社友们帮找下原因

楼主(2013-11-03):
这是我们前期装配拍的图,后面设备发走了,现在客户反应这个液压站配的不行,这是我们自己组装的液压站。我说一下液压站具体内容,希望能得到高人指点,电机5.5KW  ,齿轮泵,两个电磁换向阀,压力调节阀,两个油缸是缸径100,杆径40,进油口和回油口离得远,都没用板子隔开,回油路还添加了风冷装置,工作压力15MPA,才工作了一个小时,油温太高,齿轮泵发烫。后面导致油缸漏油。

现在找不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压力调节阀,在没有动作的时候是不是有压力了?

网友:
泵站发热有许多因素,

1,油箱小,没有做热平衡计算,哪怕哪里都合适,但无法散热,

2,泵的问题,内泄严重,

3,工艺问题,比如工作期很短,但泵一种开着,

这些问题都是要先看哪里不合适了,比如油箱问题,要换一个大油箱,自然温度就下来了,泵有毛病,先换泵,

网友(点评):
假如泵是水货就感觉换泵,泵内部有毛病,发热是很大的,有时内部会结焦的,

网友:
1.加装油温制冷机,风扇在液压站上效果一般都不好;
2.看看回油管是否插入液压站内部最低液面以下。

楼主:
都检查过,用了一个多小时就热的发烫了,

网友:
1.检查一下吸油管路,看有没有吸空现象。2.看你的元件是2个电磁换向阀控制2个油缸,油泵可能没有卸荷,一直带压工作,导致油温升高。

网友B:
998大侠分析的几个可能原因,一般情况最有可能的是“工作期很短,但泵一种开着”。
这个情况好有一比:往汽车上装货,货物很沉,要个彪形大汉才能做。不过货物再重,大汉也只有在把它上举时才用力,其它时间都闲着。
让大汉把货物举在半空就一直停着,再彪悍的汉子也得垮掉。
楼主的液压集成块上有电磁溢流阀,但好像找不到单向阀。怀疑回路太简单,电磁溢流阀始终无法卸荷。电动机全功率运转,能量都到了油液中,不热是不可能的。

网友:
齿轮泵参数?齿轮泵最大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8大侠分析的几个可能原因,一般情况最有可能的是“工作期很短,但泵一种开着”。
这个情况好有一比:往汽 ...

谢谢害怕伏枥 嗯,正如你说的。回路确实相当简单,如果溢流阀无法卸荷i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调整安装位置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害怕伏枥 嗯,正如你说的。回路确实相当简单,如果溢流阀无法卸荷i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 ...

要看你的液路才能给出具体方法。
需要把泵、溢流阀与换向阀之间用单向阀隔离,压力表在换向阀一边。压力一达到设定值,电磁溢流阀就卸荷。

网友:
1. 回路设计不正确
2.电路设计部正确
3.液压元件是水货
4.大侠所说的情况

网友:
加电磁卸荷i阀,换向阀不动作时卸荷i,或根据工艺改变换向阀阀芯机能。

网友:
你的系统是定压系统,要想发热小必须用变压系统。

楼主:
明天我会按照各位前辈给出的方法都一一试一下看看,查出到底是什么原因。thanks a l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调节阀,在没有动作的时候是不是有压力了?

网友:
把泵拆开;想看看浮板、内胆、轴套、卸荷槽是什么样的?另外把溢流阀型号以图片形式发上来,好诊断……

楼主:
第一个图是油泵(没密封胶,加上是新油泵没敢拆)的型号参数,第二个是两个电磁阀比较高的那个电磁阀加了保压阀,板式溢流阀(这部分不知道有没问题),第三个就是拆下来的溢流阀,圈出来的那个孔是做什么的,第四个是我们这个扩孔机器要扩孔的不锈钢管(这个机器就是液压站有问题)。这个液压站是非专业人士外购回来由装配师傅装配起来的(说自己装可以省钱),图三的铭牌上连型号参数什么都没,空白的。现在问题交给我第N者,难下手,社友们该如何解决。。。

网友(点评):
泵排量有了,电机转速多少?电机功率多大?

网友(点评):
电机5.5kw,看到,电机转速多少?知道电机转速,泵输出功率就能算了,再算油缸输出功率,剩余的都变成热了

网友(点评):
圈出来的那个是工艺孔,拆解针阀芯的时候会用到的。

网友:
我们以前也遇见过这种问题 不过跟你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 试着把压力调低点看看行不行。不知道设备是持续做功 还是做完电机就停止运转啊!

楼主:
持续做功

网友:
查看回路是否设计合理    动作到位后 系统是否卸荷    还有 电磁铁连续通电时间太长 也是一个不小的热源

网友:
电磁溢流阀调压,看下不工作时是否电磁铁不得电在卸荷状态呢?看下压力表就可以了,另外计算下下你选择的风冷却器冷却能力和你计算的发热量是否可以匹配啊?

网友C:
看你的泵站图片,从图片最上面的那个应该是溢流阀,下面两个是电磁换向阀,你这个系统肯定是带压启动的,其实这种系统你可以选择一个两位四通的电磁换向加一个叠加溢流阀来做,如附件所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害怕伏枥 嗯,正如你说的。回路确实相当简单,如果溢流阀无法卸荷i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 ...

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类型的阀,可以把溢流阀去掉,换一种叠加式的搭配一个电磁换向阀做成一个电磁溢流阀,这样不用太大的动作,前提要确认所换的阀是否能和你的底板搭配,。可以实现无压启动,我后面穿了一张原理图,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出差了两天,那个发热问题搞定了,谢谢各位的帮助,我是根据你们提出的建议一一排除问题。

网友(点评):
太不厚道了,LZ不知道就问人,问题解决了就不共享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泵站图片,从图片最上面的那个应该是溢流阀,下面两个是电磁换向阀,你这个系统肯定是带压启动的,其 ...

四个都是y型机能,液压泵在开启时、电磁换向阀在无电源启动情况下,由电磁溢流阀溢流?

楼主:
经过我对各个部分检查排除,溢流阀工作状态时油路有压力可调,后面我把溢流阀和换向阀全部卸下来重新装,就把问题找出来了,油路块是没有进油口和出油口的,但是溢流阀有,装配师傅不知道这点,把溢流阀的进油口和出油口接反了。也就是说当时压力是可以调,但是它当时显示的100MPA压力,实际压力远远大于100mpa,所有也导致了当时液压缸漏油的情况,发热就必然了。板式电磁溢流阀安装还是不能随便让一个机械装配师傅去搞的。另附上我们涨管机的产品图,冲头及夹具,跟调试好的液压站。不是不分享解决办法,是出现这个问题相当不应该。

补充内容 (2013-11-19 07:47):
是10mp,100KG/CM2

网友:
能够把你设计的液压原理图贴上来~!看后帮你想想办法

网友:
支持 害怕伏枥 老兄,有道理。

网友:
出现这样的问题确实不应该,以后还是要细致些

网友:
可能因为没有溢流 泵一直处于高压工作

网友(2014-02-24):
不是没有溢流,是一直在溢流

网友:
泵不卸荷吧  溢流阀 不泄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