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磨损,刀口部位会留下一道铁屑出来的痕迹

楼主(2013-11-03):
YT15合金刀,加工正火材料时加工的刀口部位会留下一道铁屑出来的痕迹,几十个就会很深,大家觉得是各个环节都该怎么做才不会这么伤刀,材料大概是45正火177-215,毛料外圆8加工到3.2和5.2,现在单边最多吃的1.5MM,零件台阶根部要求R0.2,所以刀尖要很小。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沟槽磨损,此种磨损一般出现在有硬皮的材料上,沟槽的位置与切深差不多,请发张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沟槽磨损,此种磨损一般出现在有硬皮的材料上,沟槽的位置与切深差不多,请发张照片看看

恩,我在没有照片,就是吃刀的位置开的槽子靠刀口那位置,磨损的面积就是吃刀的深度,宽有1-2mm,磨损这么大一个面,会越来越深,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我在没有照片,就是吃刀的位置开的槽子靠刀口那位置,磨损的面积就是吃刀的深度,宽有1-2mm,磨损这么 ...

你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是怎么改善的呀

网友:
前刀面磨损?材料太硬太粘?刀尖角放大试试。粗精两刀。磨刀不误砍柴工的。

网友(点评):
又硬又粘说45钢正火177-215,我有点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