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零件头痛得很,怎么做到又快又不费心啊

楼主(2013-11-03):
YT15合金刀,加工正火材料时加工的刀口部位会留下一道铁屑出来的痕迹,几十个就会很深,大家觉得是各个环节都该怎么做才不会这么伤刀,材料大概是45正火177-215,毛料外圆8加工到3.2和5.2,现在单边最多吃的1.5MM,零件台阶根部要求R0.2,所以刀尖要很小

网友:
吃刀量改小点嘛

网友A:
小零件应该用韧性好点的刀具车,片面追求刀具的硬度反而得不偿失。查了下,YT15是硬度比较高的刀具材料,不太适合加工小直径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零件应该用韧性好点的刀具车,片面追求刀具的硬度反而得不偿失。查了下,YT15是硬度比较高的刀具材料,不 ...

那用哪种刀具呀,我现在冷却用的自来水+硝酸钠,吃刀改小和转速改慢都没有改善,G8刀用上去更是磨损快呀

网友(点评):
YT14甚至YT5。

网友(点评):
没用过,也不好买哟

网友:
是不是零件要求不高,所以没有两把刀粗精车?

网友(点评):
要求高啊,要粗磨,精磨,机加要求不高,没必要精车了

网友(点评):
磨削也属于机加啊!既然要磨削,刀尖R应该是可以大一点的。

网友:
用yt726的刀试试,

网友(点评):
想买呀,我这边还没找到卖家

网友:
涂层刀片可以解决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工件小,刀片上去就会拗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