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孔距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3-11-03):
求助,孔距的检测方法如图所示:
公司目前状况:0-150mm(0.02mm)的游标卡尺比较多,0-200mm(0.02mm)的游标卡尺6把,很显然量程不够!
0-300mm(0.02mm)的游标卡尺2把,但是总觉得精度不够。用分辨率为0.02mm的检具检测±0.05的公差,实在有些难为情,也想不到好的办法,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在数控机床打表测量,放入心轴百分尺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数控机床打表测量,放入心轴百分尺测量

谢谢指点,由于是批量测量,公司不会配个数控机床在那放着等着去测量,要快速、准确的读出数据的检测方法!

网友B:
批量大,就设计制造专用量具

网友:
卡尺量内径一直都不准确,靠猜吧。
大量的话应该订做量具。

网友:
话说,有种专用的测量设备,刚毕业那会,看见公司用过,但是了解不多,精确度非常高,像显微镜那样可以读数的,但是可能要一定的钱才能买个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批量大,就设计制造专用量具

专用检具检测(±0.05)的公差也够呛吧!

网友:
产品的厚度多少!? 如果是 薄壁类,用影像设备完全值当了,孔径0.03,精度也算是高了!

网友:
如图所示测量工装,先用一件好的工件将实际总长尺寸测量好,再用这件来校工装,然后用工装去测量零件,前提是内孔大小要测量好,
测量工装的一头是锥度,小的一端做到51.995,大端做到52.03,

网友C(2014-04-19):
送你一张图,精度0。002

网友(2015-04-23):
量大的话一般都是设计工装,方便快捷

网友(2015-05-26):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考虑做高精度的间距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送你一张图,精度0。002

下载学习

网友:
最大公差内间距为153.02;
最小公差外间距为256.95:
做一个如下图这样的检具就可以检测正负0.05的公差了!
孔的公差在要求内!

网友(2015-07-10):
应该考虑用视觉的方法吧。 用接触式测量的方法, 效率低,精度不好

网友:
首先在保证两个孔的尺寸都是OK的情况下,定做一个间距规就可以了啊

网友(2015-08-14):
批量的情况下,做量具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
做个专用的通止轨(含有距离的),这样效率应该可以高一点,或者是用卡尺测量,在计算(最大距离+最小距离)/2,

网友(2018-07-27):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