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质的图纸没看懂,请教各位,这是一张夹具的装配图

楼主(2013-11-03):
11和10是通过什么形式连接在一起的啊,3和4,4和5之间只是靠键连接在一起吗,望不吝赐教,可能还有后续问题请教,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10和11通过键加T型螺栓链接,其他两组也是。

网友B:
楼上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和11通过键加T型螺栓链接,其他两组也是。

谢谢,可是为什么3、4有了螺栓了还要用键呢,搞不明白,你能用三维图给我示意一下吗,就这些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对头。

还是没听明白,具体的你能用三维图给我示意一下吗,10和11的连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