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的接法,铭牌上没有接法,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11-03):
铭牌显示是1985 年的电机,250kw. 两个电压380-和690。铭牌上没有接法,求教是星形还是三角形接法。

网友:
380V解法为三角形,690V时接法为星形。很简单,初级电工都会!!!

网友:
电机型号没有,不好说,,,,,

网友:
不是电工也知道,供电电压380V三角形接法,690V星型接法

网友:
把电机接线盖、两头轴承盖打开,找线头查资料对号入座。

网友:
呵呵,俺也干过两年电气装配,电机全是380V的,都是三角型接法,你若要问什么是三角型接法,那我就没辙了,自己买本书补补吧,网上搜下也可以

网友:
这么大功率的电机。肯定是三角型接法,,三相。首尾相连。。不可能接星形的。除非你的变压器出来是690的。。估计还得加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