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内孔要加工键槽,深度怎么确定?

楼主(2013-11-03):
键槽的深度一头深一头浅,比如小头32.大头39.深度怎么确定。求详解。谢谢。

网友:
看看手册,标准可靠。

网友:
手册上就有,清清楚楚。锥轴的中间剖面尺寸 。

网友A:
是350或400减速机锥孔吧,轴放上键,量一下,径向大0。2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350或400减速机锥孔吧,轴放上键,量一下,径向大0。2mm

就没有相关公式一类的可以算么?

网友(点评):
没有,死记硬背。就几组数据,多大孔用多大键,机械手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