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铣自动编程铣直角,拐角处不直问题

楼主(2013-11-03):
如题,用的是大连机床厂,XD-30,系统:FANUC series 0I mate-mc.    机器关机重启时候有926(FSSB)报警,这有影响的吗?
怎么处理这问题呢。。求大虾指点     补充,进给速度越快,拐角越大,进给慢直角就直些,主要拐角的时候不行。。

网友:
鹰大哥偏心,提个问题就给加5分,
我怎么没这么好待遇,哈哈。。。

网友(点评):
你就提一个嘛,鼓舞人气的。

网友(点评):
哈哈,没事我就爱溜达论坛,看能不能偷学牛人的皮毛,混口饭吃

网友(点评):
哈哈,彼此彼此。

网友(点评):
哈哈,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哦,对了,狗熊惜狗熊,握个爪,呵呵,交个盆友

网友(点评):
好,握个爪。

网友(点评):
哈哈,开始第5个十年了。

网友(点评):
啊,向您学习,给你发个信息扣10分,打个招呼扣5分,吃不消,您是前辈,可以加我Q聊吗,以后有问题多多请教您

网友A:
应为系统计算 反应时间 慢。你可以走过一点,再多撤一点离拐点远点进就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为系统计算 反应时间 慢。你可以走过一点,再多撤一点离拐点远点进就直了。

系统计算反应时间慢?怎么看出来呢?在那台机器编程铣一个简单2维刀路,铣矩形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网上查了下FANUC OI的 926报警是说连接轴控制卡的伺服串行总线,光缆和放大器出现问题。  。。汗颜  具体怎么出问题,不清楚啊。要是能上图,明天拍个铣直角的图片

网友B:
同楼上,顺带加g05.1q01和g05.1q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G61

好的,我明天回去试试。。。

网友(点评):
在拐弯的地方加个G09,或者G04P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楼上,顺带加g05.1q01和g05.1q0

谢谢,明天试试,加了后不知道加工速度会影响不。

楼主:
  铣直角变形

面板报警界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楼上,顺带加g05.1q01和g05.1q0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系统?我这里是加G5.1Q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系统?我这里是加G5.1Q1的

oimd ,三菱的机子也能用

网友:
不明白   学习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G61

不好意思,这两天比较忙,加了G61试了。软件编程时选择拐角不走圆角,铣出来是直角的;选择走圆角,铣出来直角还是有变形。然后取消G61,再在软件编程时选择拐角不走圆角,铣出来是还直角的;选择走圆角,铣出来直角还是一样有变形。。应该是单轴走刀没问题,一联动就变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楼上,顺带加g05.1q01和g05.1q0

我直接在程序开始时候用g05.1q1,,运行出现aill 报警,切削速度为0。。。删去g05.1q1又正常切削,是不是我格式错了?还是有什么参数没设置?

补充内容 (2013-11-8 06:51):
AICC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在程序开始时候用g05.1q1,,运行出现aill 报警,切削速度为0。。。删去g05.1q1又正常切削,是不是我 ...

发一段你编的出现报警的代码看看

网友E:
请更换轴控卡

网友(点评):
926报警(FSSB报警)原因和处理连接CNC和伺服放大器的FSSB(伺服串行总线)发生故障。如果连接轴控制卡的FSSB,光缆和伺服放大器出现问题,就会发生此报警。?确认故障位置使用伺服放大器上的LED判断。使用伺服放大器

网友(点评):
上的LED判断。使用伺服放大器上的7段LED可以确认故障的位置。伺服放大器的电源如果某个伺服放大器的电源出现故障,就发生FSSB报警。由于放大故障器控制电源电压下降,或编码器电缆的+5V接地,或其他原因造成电源...

网友(点评):
故障,引发FSSB报警。更换轴控制卡如果由以上措施诊断出轴控制卡存在故障,就更换主CPU板上的轴控制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在程序开始时候用g05.1q1,,运行出现aill 报警,切削速度为0。。。删去g05.1q1又正常切削,是不是我 ...

使用G5.1Q1的功能,一是需要有功能,二是需要设定参数。报警AICC了,应该是有功能但没设参数。如果觉得设参数麻烦,可以直接用G09走直角。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更换轴控卡

这个报警,很有可能只是光缆断了,换一根试试就知道了。换轴卡太麻烦了,而且不容易有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