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轴键槽开多大?

楼主(2013-11-03):
我现在手头没有机械设计手册,哪位大侠有帮我查一下80轴键槽开多大?先谢了.

网友:
大侠 百度一下 很多现成表格

网友:
一般的,直径80的轴上键槽宽是22

网友:
百度一下,一箩筐

网友:
轴径 75~85  平键尺寸 20x12
轴径 80~90  平键尺寸 22x14

网友(点评):
看到6#的帖子,补充说明:20x12键 铣深7.5mm ;22x14键 铣深9.0 mm

网友(点评):
依据 GB/T 1095-2003《平键 键槽的剖面尺寸》 孔、轴直径与键宽没有硬性规定对应值。键的宽度是依据键的强度计算来选用。

网友:
键槽深9mm,22的键,键高14,键长度63~250 http://wenda.so.com/q/1378382652075614

网友:
五楼标出OK的,没有特别要求,常规尺寸,可以接受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有这提问的时间,其实百度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谢谢!我有百度呀,只有一条说了,我怕不对,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