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粗糙度的疑问

楼主(2013-11-03):
大侠们好,有个问题不是很明白,车削 铣削 钻削 刨削 都是靠金属接触加工,为什么他们达到的粗糙度Ra不一样呢,车削为什么比他们的好,还有磨削 为什么能达到的精度很高,线切割最好能达到Ra多少呢?

网友:
是不一样的!

网友A:
     这是一个无穷小的极限问题。
    车刀的刀刃线与工件是有一个角度的,车削时如果主轴轴向不进给,只有径向进给,从工件的中间车下去,车出的面是锥形的。只有轴向经给的时候,车出来就是一个螺旋的锥面。螺旋的锥面的间距趋近零时,车出的就是面就趋近圆柱面。这只是理想的状态。
    也就是主轴转速越高,刀进给越小,光洁度就越好。
    铣销、钻削、刨削的转速不高,进给很大。光洁度就很差了。
    精车的粗糙度能达到1.6,淬过火的能达到0.8-1.6之间。
    磨销的相当于很多刀在销,粗糙度能达到0.4。淬过火的会更好。
    线切割快走丝的也就3.2左右,慢走丝会好点,0.8左右。
    现在用的是粗糙度,可以前用的是光洁度。楼主知道是为什么吗?

网友(点评):
说得很好。

网友(点评):
学习了,顺便说下你最后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无穷小的极限问题。
    车刀的刀刃线与工件是有一个角度的,车削时如果主轴轴向不进给,只有 ...

这个还真不知道,可否赐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无穷小的极限问题。
    车刀的刀刃线与工件是有一个角度的,车削时如果主轴轴向不进给,只有 ...

非常好,我记得一个老师对我说过,图纸上标注粗糙度其实是确定加工者的加工方法。

网友(点评):
对头,明明标注光洁度在0.8,搞死他用线切割也加工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无穷小的极限问题。
    车刀的刀刃线与工件是有一个角度的,车削时如果主轴轴向不进给,只有 ...

说下为什么改用粗糙度了
还有,问下,淬火后,为啥车出来的粗糙度能更好,淬火后表面硬度更高,能加工吗

网友B:
首先表面粗糙度有三种计算方法,Ra,Ry和Rz
我们一般选用Ra,也就是在取样长度l内轮廓偏距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
Ra的数值大小,直接跟轮廓跳动有直接关系。
车铣钻刨这四种加工方式虽然都是接触去除金属的方式进行加工的,但是其原理完全不一样。
车铣两种加工方式,刀具是不离开加工点的,也就是连续加工方式。这种方式加工出来的轮廓线跳动必然要小。同时车削加工属于单点加工,而铣削加工为多点加工,因此同样的工况条件下,车削加工的粗糙度要高于铣削。
钻和刨都属于断续加工,他的切削刃间断性的切削金属。所以其加工出来的轮廓跳动要大很多。刨削的刀具每次切削都会产生很大的跳动,因此即便是精刨,也很难达到Ra3.2以上。
至于磨削,其实磨削从微观角度来看,可以看做是无数把车刀在做车削加工,所以磨削加工出来的粗糙度,在同样工况下是最高的。
而且磨削的多点加工跟铣削所说的多点加工并不一样。磨削是无数把车刀重复加工一点,而铣削则是多个切削点同时加工一个面,每个加工点只过一次刀。

网友(点评):
说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B:
淬火后,淬硬加工。对刀具和机床都有严格的要求。在同样的加工参数下,刀具强度高,机床震动小,加工出来的工件粗糙度就小。如果不考虑刀具和机床的因素,在排屑顺畅和冷却充分的情况下,其实硬车和普通车削加工效果是一样的。
很多时候产生差异是因为排屑不畅造成刀尖积瘤造成的。淬硬件因为硬度高,粘度低,较容易产生断屑,不容易出现积瘤。

网友:
至于为什么用粗糙度取代光洁度。
我觉得粗糙度更加准确一些。光洁度更有一些光亮程度的意思。但是在实际应用中,经常碰上看起来很光亮,实际却很粗糙的情况,反之亦然。粗糙度则摒弃了人为的感官认识,量化了表面质量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表面粗糙度有三种计算方法,Ra,Ry和Rz
我们一般选用Ra,也就是在取样长度l内轮廓偏距绝对值的算术平均 ...

大侠,我觉得铣削是断续切削呢,还有大侠你能讲下绞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淬火后,淬硬加工。对刀具和机床都有严格的要求。在同样的加工参数下,刀具强度高,机床震动小,加工出来的 ...

切削不是连续切削的表面好吗?淬火钢既然那么容易断削,切削不那么连续了,那他不就容易起小毛刺了?表面就不好了,我是菜鸟,请大侠多多指教,是不是有些我理解的不对?

网友(点评):
切削是连续的,切屑是断开的。不同的硬度,不通的材料,不同的切削参数都会有不同的切屑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我觉得铣削是断续切削呢,还有大侠你能讲下绞削吧

嗯,铣削加工中我们讨论的是垂直于铣刀的那个平面的粗糙度。对于这个面而言,铣刀的切削点是不离开的。
其实能理解车削铣削之后,回过头来看铰刀加工,也是一样的,他也是连续加工,而且是多个切削刃反复加工,所以可以达到很高的粗糙度。

网友:
解释太详细了,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无穷小的极限问题。
    车刀的刀刃线与工件是有一个角度的,车削时如果主轴轴向不进给,只有 ...

大侠最后一个问题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