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动气缸是否每次都转90度?

楼主(2013-11-03):
如题,摆动气缸是否每次都转90度?假如我想控制他转别的角度,他能否实现?

网友A:
标称为90度的摆动缸,摆角通常比90度大,大约是100度,你还需要在两个终端加缓冲,否则很容易出现反跳

如果你需要在某个中间位置停,需要在中间位置布置死挡,或者是活动死挡。

网友:
只能微调了,不能90调成60°的

网友:
角度控制可能没有那么精确,主要害是要靠原来谁叫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称为90度的摆动缸,摆角通常比90度大,大约是100度,你还需要在两个终端加缓冲,否则很容易出现反跳

如 ...

也就是说 摆动气缸不能做到重复旋转90度,只能用机械限位来控制一次的摆动角度,然后坐正反转?

网友:
这个你可以查看以下SMC样本,上面有详细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 摆动气缸不能做到重复旋转90度,只能用机械限位来控制一次的摆动角度,然后坐正反转?

你说的重复旋转90°指的是什么?

摆动缸只能转过去再转回来,不能连续整周回转,如果你要摆动到三个位置,比如0°、90°、180°,然后再转回来。(180°->90°->0°),需要自己做活动死挡,用气缸推动一个限位块,挡住摆臂,就能实现一个角度,然后缩回气缸,让摆臂继续运动,又能实现一个角度,加上初始位置,就是3个角度。理论上你可以在中间布置多个活动死挡,实现多个角度。但一般超出三个角度之后,就不用这样的结构了,一般用柔性更好的伺服结构来处理了。
如果你要等分连续回转,比如0°、90°、180°、270°、360°(0°),可以使用分度机构,比如凸轮分割器这类结构。

YIF
明白了。

网友:
如果用齿轮式的摆动缸会笔记哦好调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