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Q345的圆棒不能用作销轴?

楼主(2013-11-04):
机械设计手册和起重机设计手册给出的常见的销轴材料为什么没有Q345,难道Q345的圆棒不能用作销轴?

网友:
       Q345为低合金碳素结构钢C<0.2%),以前叫16Mn,含有害杂质及非金属 ,夹杂物较多,在性能上能满足一般工程结构件及普通零件的要求。
       轴销类零件通常都要经过热处理后使用,一般用优质碳素结构钢和(能保证钢的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而 Q345 属低碳钢,只保证力学性能, 不精确保证化学成分,要热处理零件不能使用Q345 。
       不热处理和不重要的轴销类零件 ,也不是不可使用 Q345  ,你要用谁也把你莫办法 ,但在手册属于不推荐作法。

网友:
选择什么材料与受力有关。

网友:
跟轴工作的场合有关,以前俺就用过Q235做过轴,前提是不是太重要的场合,所受转矩不应太大。

网友:
这种问题是典型不计算的结果。

Q345 肯定可以当销轴,关键是要能够满足工况的需求。

建议楼主找个例子算算先。

网友:
LZ
1. 首先你的逻辑有问题。
    手册给出的常见的销轴材料没有Q345,只能说Q345不是常见的或常用的销轴材料。你是如何得出Q345的圆棒不能用作销轴这个结论的?
2. 你可能想问手册上常用材料都有Q235,为什么没有Q345?
       那是因为Q235价格便宜;而Q345比45钢还贵,力学性能还比不上45钢,所以手册就不推荐Q345。
3. 不重要的场合,完全可以用Q345,没问题,可是价钱比Q235高多了;当然你要消化库存,那是另一回事。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我就是想消除库存,可是审图的说让改成45钢。

网友(点评):
和审图的说说清楚,再附上计算书,说明Q345满足工况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