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动夹紧工件时,气缸会发生整体移动的问题

楼主(2013-11-05):
工件夹紧时,2个气缸会整体向左或会向右整体移动。

我把其中一个气缸的2个调速阀互换气管之后,那2个气缸就不会动了。

气缸缸径是40,气管是6分的

是不是气路有泄露的关系,还是气管太细的关系,或是调速阀的原因?

网友: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你所说的调速阀就是节流阀吧?有进出之分的,你在自己看看

网友:
空气可以被压缩的,压力也不稳定,你这种装夹方法自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两个气缸只能起到夹紧的作用,工件应该要个定位吧?

网友:
工件定位的自由度没有完全限制

网友:
只有夹紧,没有定位

网友:
很简单,你的两个气缸压力一致,但是速度稍有差别,接触到工件的时间不同。导致工件被推向另一边。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得给两根气缸的杆加个限制相互定位的装置。

网友(点评):
原来是有定位块的,现场生产的说不需要就拆掉了。 按你的方法我去试试看。 我觉得是气路有泄露,气缸有差异,气体被压缩的关系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顶一个!

网友:
你这个结构只是夹工件,并没有给工件定位呀。两个气缸可以打太极,你来我往,只要有一个平衡点,可以停在任何位置。

网友:
日本双扑。
加单向阀,应该有所改善。

网友(点评):
能治今天,但明天后天就谁也不敢保证了。。。

网友:
两个气缸   工作是速度不一致  会产生波动,加个调速阀   控制两气缸速度一致

网友:
可以说又是一个仅在软件上理想状态下的设计思路,起码没有考虑气缸本身的质量差异、气管连接处密封性的寿命差异。

网友:
楼主想要对中夹紧,就不该用这样的结构,结构要是没有对中功能,你就需要自己布置定位装置

楼主:
感谢大家对本问题的答复。

网友:
解决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