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见过这种隔振装置吗?国内有生产不?

楼主(2013-11-04):
有人见过这种隔振装置吗?国内有生产不?求大牛指点

网友:
充气橡胶弹簧  气囊  充气后鼓起 放气后松驰 下图中有用到 是不是一样?

网友:
进口的品牌有很多,Enidine、Firestone都有。国内的便宜,不过寿命要短,效果也要差一些。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东西的学名是不是叫囊式空气弹簧??

网友(点评):
Airspring,橡胶气囊弹簧。

网友(点评):
大侠 还想咨询一下 这种轮胎的高度是可以调节的吗?

网友(点评):
中间的安装螺柱可调节。

网友(点评):
好像是分囊式和膜式。

网友:
这个实际上已经比较普遍了,不过量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
这属于被动式的橡胶气囊减震器,很普通常见的减震器。

网搜 橡胶气囊减震器 就有大把资料。

网友:
很久以前听浙江大学一个教授做振动学术报告时提到过,算是比较成熟的一种应用了

网友:
橡胶气囊弹簧,动车上也有

网友(2014-08-21):
橡胶弹簧,振动床上用

网友(2017-04-05):
这是空气弹簧

网友:
空气弹簧,算是很成熟的技术了

网友:
动车上有的

网友(2017-06-22):
橡胶气囊弹簧,我也学习了

网友:
空气弹簧,减震器的一种,有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有样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