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辆防撞装置真能成功吗?

楼主(2013-11-04):
前两天看到中央xx套又在搞我爱发明。
说有个有钱的老板千方百计想开发一种车辆防撞装置,花了不少钱。

首先应该对这种热爱发明的人给予鼓励和赞叹。

但同时应该为他感到悲哀。

一个高中生都能轻易算出来的问题,为什么会有人花大量时间和金钱去研究他呢?

由此可看出中国传统思维、观念、教育的极大缺憾。

附:问下度娘就能知道人体承受极限情况,一个基本公式就OK,最后结论:正面相撞时,长鼻子车最安全。

网友A:
刚看完甄子丹的最新电影《特殊身份》 不得不佩服里面的广告成分 当子弹兄开着VOLVO差点撞上其他车时候 一个特写镜头给了汽车的行车电脑上 赫然写着4个大字“自动刹车”  我老婆问我如果车速太快的话这种刹车人的身体吃得消不 我仔细思考了一下 估计电脑也会计算到这一点 实在不行也会在不超过人体极限的情况下进行自动刹车 然后距离不够就去碰撞一下 毕竟还有安全气囊呢 不知道大侠看的CCAV里面讲的防撞装置是神吗

网友:
给小学生看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看完甄子丹的最新电影《特殊身份》 不得不佩服里面的广告成分 当子弹兄开着VOLVO差点撞上其他车时候 一个 ...

自动刹车 博世有个这样的汽车广告。前面有障碍物就自动停了。

这发明起点作用就是车子不容易撞烂,对人员安全没什么效果。在工厂做实验,只是车头变形小了点,假人一样撞挡风玻璃。看车对撞的实验的时候,那么明显的刹车,怕死撞么子撞。
CCTV的这车装了这么大的防撞粱。相当于平白无故车上多带两个人。小车肯定用不上。大车,干脆50个厚钢板全副武装算了。撞谁谁死。

这节目感觉专业性差了点,请的专家只是说说原理和优点,对发明要有怀疑态度吧。
发明人要么是土豪要么是作坊老板,没钱真上不去这节目。

网友:
不能这样说。看起来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没有人做呢?
理论计算和实际区别还是比较大的。在动力学中有无数个因数是计算不出来的。
好比有限元分析和实际工作的对比。

网友:
看了节目意义不大的东西…

网友:
我看了一个类似的,车上安一个距离测量仪之类,经电脑分析,直接可以刹车,但这也有不适用的地方,所以还是人类自己的行为才是最可靠的。

网友:
后来这个“发明”人自己也放弃这个思路,改用红外线测距,后来的一个东西倒还有一点用处。

网友:
自动刹车有时候会造成更大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