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怎样选择电机,求计算方法

楼主(2013-11-04):
向大家请教怎样计算使用什么型号的电机,比如图中回转支承和丝杆上的齿轮的电机怎样选择,还有减速机,或者不使用减速机,用多大的电机可以带动~

网友:
百度一下,估计有很多资料

网友:
有丝杆的话,是用导程和电机扭矩计算的,百度里有公式,注意速比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