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尘防雨结构设计,求助

楼主(2013-11-04):
  之前发过一贴,感觉没把问题说清楚。重发一贴,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问题是这样的,我现在做一些仪器的设计,内部有需要散热的电子元件,采用散热片+风扇的散热方法,怎样的结构能满足风扇通风,同时又能够防雨防尘的要求,当然防尘有点难度,只要不让太大的颗粒进入就行。
  大虾们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可以传授一下或者有相关的资料书籍推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借鉴烟囱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借鉴烟囱的设计。

好主意!

网友B:
电控柜不就要求防尘,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控柜不就要求防尘,防水

但是电控柜好像没有通风设计啊

网友(点评):
买电控柜时选电控柜上自带排风扇的就可以了 。

网友:
第一采用导热系数高的材料做外壳,便于把内部热量传导出来。
第二在防护壳外安装风扇,大叶片,低转速。做好电机防护即可。
此结构参考隔爆电机模式
仪器壳体外面背着一个风扇,外罩网格。风扇的驱动电机在仪器壳体内,传动轴部分用橡胶密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电控柜好像没有通风设计啊

没有通风设计?那怎么散热??

网友:
防尘加通风借用空调的方法,设计好冷却的气流通道,加装滤网,定期更换。
另外6楼的方案有更好的密封性,还可以采用如水/油冷却等集中散热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