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式可以知道一个焊接方通支架能承受多大的重量

楼主(2013-11-04):
用什么方式可以知道一个焊接方通支架能承受多大的重量

网友:
那要看你这个支架的具体结构了。
有多少支撑,需要图纸

楼主:
有什么计算公式之类的吗?

网友A:
建模后有限元

网友:
没图纸吗 能承受多少重量 这个要根据结构 材料算出来的。

网友:
建模后进行结构分析,考虑足够的安全系数

网友:
看理论力学,公式里面应该有,你说的就是个截面问题。

简单问简单说。

楼主:
我们这做的是非标自动化设备,每台机架都不一样。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模后有限元

有限元不行的,结果只能参考。主要还是看看结构,老师傅比有限元可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限元不行的,结果只能参考。主要还是看看结构,老师傅比有限元可靠

结构是否精确和模型是否与实际相符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是否精确和模型是否与实际相符有关

模型即使处理的相当不错,网格也划分的号,但是后处理无法保证。有限元结果只能参考,现在有限元的结果是不被一些部门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