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设计配合间隙,讨论

楼主(2013-11-04):
如图这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最近一直在关心尺寸链方面的内容,在设计机械装配尺寸链中,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尽可能在现有的加工和装配技术条件下,使配合间隙达到最佳状态(如图A0封闭环)。

我们一般设计配合间隙都是根据手册上的孔轴推荐配合进行选取,这种情况一般在径上尺寸上用的比较多。然而轴向尺寸的配合间隙有时就不好参考了,比如有的轴长2米或更长(如图A3尺寸中间有更多零件),这个时候应该如何设计和选择其间隙(如图A0)?

请各位同仁讨论一下!发表各自观点!或推荐一些相关的资料。非常感谢!

各位朋友,我表达的意思是轴向尺寸的配合间隙的大小如何确定或参考?

网友:
图纸要标好就好算。

网友:
这是我自己参加过的关于尺寸链计算的讨论。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B3%DF%B4%E7%C1%B4
楼主有兴趣的话不妨看看

网友A:
这个分多种情况吧,应该是根据实际的要求来确定具体的整体公差,然后再按照各零件的加工难度.尺寸什么的分配到各个零件上吧。
或者直接把A5 的垫片改成选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分多种情况吧,应该是根据实际的要求来确定具体的整体公差,然后再按照各零件的加工难度.尺寸什么的分配 ...

我说的不是公差的分配,而是封闭环间隙的大小中何确定,有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资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不是公差的分配,而是封闭环间隙的大小中何确定,有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资料?谢谢!

个人感觉,就上图这种结构,闭环间隙随便搞搞就行。真要有间隙要求也不会采用这种结构- -!

网友:
个人觉得 :既然选用弹性挡圈 ,那您就不用考虑图中A0的公差了, 也就是不用考虑轴向间隙了 。因为轴向的简隙已经由轴端弹性挡圈的安装槽的宽度的公差给了, 这已经可以满足您的要求了。
如果您想严格保证轴向的定位 ,那就不用弹性挡圈了 。比如一端轴肩定位 另一端用螺母压紧。
个人见解 不过我觉得自己是对的, 请指教!

网友(点评):
没有标点^_^

网友(点评):
老大,我加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 既然选用弹性挡圈 那您就不用考虑图中A0的公差了 也就是不用考虑轴向间隙了 因为轴向的简隙已经由 ...

安装槽的宽度是给定的,但这要看你尺寸链是如何建立的,这个很重要哦,我说的是很多设备的主要部件轴向装配都是要有间隙的。而这个间隙多少合适,有什么可以参考或设计依据。

网友(点评):
您的意思是说:假设套的两端都有轴肩(死的) 那么轴向间隙如何确定,对吗?

网友(点评):
两轴肩间的尺寸可以看做孔的尺寸 套的宽度尺寸可以看做轴的尺寸 这个俺老师当年教俺极限配合时说过

网友C:
轴向总间隙可以依据工况和热涨系数来参考,再合宜的给出各小段的公差。

网友:
你的问题是在分配公差之前应考虑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你说的没错,但要考虑各组成环的加工成本和方式,热胀等,哪么装配间隙如何设计呢?什么范围好呢?

网友:
包容面是孔尺寸,
被包容面是轴尺寸。
孔和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轴和孔。
您要轴向的配合 就可以采用轴和孔的配合关系了,
这样问题解决了没?
请指教!

网友(点评):
题目我说过,这种方式用于真正的轴孔尺寸,和小的非真正轴孔尺寸,但轴向尺寸大的话,如超过2米以上的轴,如果中间有N个零件,最后装配的封闭环,如果还用上述方式就不大妥。

网友(点评):
应该考虑不是具体孔或轴或槽,而是看尺寸环中哪些是增环,哪些是减环

网友D:
这个是例题,前些天晚上看以前大学的课本看到的
机械制造工艺学(王先逵)   里面有详细讲解
2种方法,完全互换法和大数互换法
完全互换法计算出来的轴向公差,生产出来100%能装配
大数互换法有很小可能出现废品,不能装配,但大数互换法计算出来的公差等级较低,便于加工,降低成本

具体哪个章节不记得了,需要的话,晚上下班了可以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例题,前些天晚上看以前大学的课本看到的
机械制造工艺学(王先逵)   里面有详细讲解
2种方法,完 ...

很感谢891154223的热情,
如例题所示,我的意思是装配间隙A0作为已知条件,反计算当然很好计算,但当我设计或测绘产品时,应该先确定A0,然后分配公差,但A0是多少好呢?考虑到常用加工方式和成本,应该怎么取封闭A0的大小呢?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向总间隙可以依据工况和热涨系数来参考,再合宜的给出各小段的公差。

热涨计算是一方面吧,因为还要考虑到其它组成环的常用加工方式和成本,应该怎么取封闭A0的大小呢?有可以参考的资料吗

补充内容 (2013-11-5 14:59):
LIAOYAO  说修改水泵之事,应该是修配法。书上有的哦。

网友(点评):
各个零件都有其允许的装配公差,按照零件允许的装配公差和加工难易度及成本做一合宜的选择,结果不会是唯一。要死磕单一值就是自寻烦恼。 再就是尺寸链的用意在哪儿?精神是什么?

网友(点评):
死磕单一值,而是为其找一个取值范围的依据。尺寸链是计算而已,设计的话是要先有封闭环公差,然后再分配给其它组环,如果组成环多的话必定务零件的加工精度要求很高,所以封闭环的间隙取值还是要有一个依据更好。

网友(点评):
大侠,我感觉你还是没搞明白LIAO的话。一个封闭环由多个开环组成。跟据误差累计,往往都是在一个封闭环内再做一个补偿环,卡住开环松补偿环,何来的烦恼?至于考虑闭环的公差,那就是另一组闭环的考量了

网友(点评):
多数时候,线形配合公差没有多复杂。特殊情况下,比如工作环境温差波动大的,才设计到你的线形公差较真问题。

网友(点评):
比如你这个题里,轴向卡环本身就是补偿环,那你怎么计算其他环的公差不行?

网友(点评):
以前修过个高压水泵,有个挡圈坏了,在五金店买不到相同厚度的挡圈,换了后用不了多久就又坏了,最后是用2个挡圈去磨配沟槽宽,使能装进挡圈且轴向窜动很小,之后就还未返修直到现在。手册里木有这样的使用法。

网友(点评):
LIAOYAO 说修改水泵之事,应该是修配法。书上有的哦。

网友E:
给你一个图看看。

网友:
经典的尺寸链中封闭环计算问题:
1. 当各环尺寸肯定时,封闭环公差计算通常用:上下极限法或者最小二乘法
2. 如果封闭环公差要求很严的时候:可能需要添加一个补偿环,针对前面零件总成尺寸,通过选配或者单独精密加工,补偿封闭环的公差
3. 还需要考虑装配时不平行度,平面度等问题——存在相同零件不同方向存在封闭环不同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业务熟练 热心助人 +10

网友(点评):
itwotwo说的不错,增加一补偿环或取A5作协调环,可以适当放大其它组成环的公差,但如果轴上有N个零件都考虑其与中心轴的同轴度以及各零件的端面跳动的话,尺寸链就会很复杂。

网友(点评):
通常这种情况,可以该用装配半成品,测量,选配的方式快速解决。毕竟不是每个零件都有同一级的公差要求,控制尺寸链成本很高。

网友:
可以这样,先根据便于加工为前体,依次设定尺寸链内每个零件的的上下偏差(在经济精度内,偏差尽可能取小,以减少累计效应),接着计算出封闭尺寸A0:最大间隙与最小间隙。这个A0的配合公差是最经济的。如果这样可以满足使用,问题解决。
如果不满足使用,比如还要考虑热补偿,那就加上需要的补偿量。如果A0间隙太大或太小(为负,且负得多),就要考虑改进结构设计,就像您说的,轴向尺寸长,零件多,可以考虑给关键零件增加定位轴肩,以消除累计偏差。
请指教!

网友:
也有这方面的疑问,期待高人回答

网友:
得看装配要求来定夺轴向间隙。

网友(点评):
是的,比如一般什么样的情况?用多大的间隙?不知道wygnew能不能讲一下呢

网友(点评):
一般情况下轴向尺寸经常是配合需要而设计了高精度,对于您发的那个轴、齿轮和卡簧的图例,只要装配时能装上且齿轮轴向的活动间隙不会影响齿轮副间的传动就可以。

网友(点评):
对轴加工来说,轴向尺寸比径向尺寸要好保证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很感谢891154223的热情,
如例题所示,我的意思是装配间隙A0作为已知条件,反计算当然很好 ...

哈哈 ,看到大虾的这个问题,想起我前段时日纠结于轴承的轴向定位卡簧槽一样,尺寸怎么标,是标在卡簧左侧还是右侧,公差要不要给?要给怎么给?后来,。。。就没后来了,就不纠结了(一忙起来就忘记了)。

看见大虾这题目就想起来了,请教大虾这个您通常怎么标?当然是卡簧内侧没有垫圈的情况,直接卡簧定位轴承。

网友:
      这个问题在工作中也多次遇到,大意是在一个大零件上有一个尺寸,并有公差要求,在这个零件的尺寸内有多个小零件,并且各个小零件也有公差要求,现在的问题是,各个小零件的公差与大零件的公差合理相配。当时我的处理方法是在最后一个小零件后加不同厚度的铜片来完成的。望高手来判断是否合理

网友(点评):
你这种应该是修配调整法来解决的,其实可以用尺寸链来计算出来的。这样会更合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 ,看到大虾的这个问题,想起我前段时日纠结于轴承的轴向定位卡簧槽一样,尺寸怎么标,是标在卡簧左侧 ...

我觉得应该这样标,因为卡簧是标准件,其尺寸公差是固定的,卡簧左边与A尺寸内的轴上装的零件的间隙是可以控制的,如果标在卡簧左侧,则卡簧尺寸排除在外了,且卡簧槽比较大,且公差较大,同时尺寸链不够简短。

网友(点评):
对于卡簧的尺寸公差是固定,很难说。我见过两次买的卡簧厚度差0.2,一点几的就差0.2出来了。天朝的标准件啊

网友(点评):
是啊,这些都是已经给出的公差了,轴承的轴向公差我没找到啊?

网友(点评):
轴承的轴向公差一般由轴承厂家给出,更高级的计算尺寸链要考虑轴承的轴向游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你一个图看看。

间隙公差是+0.22/-1.05总共1.27mm这样会不会太过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应该这样标,因为卡簧是标准件,其尺寸公差是固定的,卡簧左边与A尺寸内的轴上装的零件的间隙是可 ...

大虾,我也是这么标的,可是老图纸上都是直接标在卡簧槽左侧,而且没有公差,老图纸是大设计院出的(可能是考虑这个东西用的环境较差,允许轴向窜动 )。

网友(点评):
标左侧,右侧都有各自的道理,考虑的问题不同,我说的是重要零部件的精确装配,要想精确装配,就得考虑尺寸链的问题,要考虑尺寸链,就是考虑建议尺寸链的建立方式和如何建立合适的尺寸链。

网友G:
你控制调节环,还标在卡簧槽右边!多一环,就多一个不可控制的环节.....不简杰

网友:
楼主看看下面的图,标的行不行?什么A1、A2的,不好思考,不如来个实际的。
装配图
零件图

网友(点评):
单个零件无所谓,一些不重要的地方也无所谓了,我说的是重要组件的精确装配,哪么就必须考虑装配尺寸链,

网友(点评):
装配是基于零件之上的吧。加工的零件不就是为了装配吗?不重要的地方如果零件的尺寸标不好也是没法装的。

网友(点评):
装配尺寸链是产品或部件在装配过程中,由相关零件的有关尺寸(表面或轴线间间隔)或相互位置关系(平行度、垂直度或同轴度等)所组成的尺寸链。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控制调节环,还标在卡簧槽右边!多一环,就多一个不可控制的环节.....不简杰

标在右边我只考虑尺寸A,以A以内的组成环就可以了,就不需要考虑卡簧槽的宽度尺寸,很容易就建议尺寸链,就可以做到卡簧与轴上零件间隙的恰到好处
如果标在左边的话,不建立尺寸链,精确定位就谈不上,如果建立尺寸链就要考虑卡簧槽的宽度和卡簧的厚度,所以我觉得还是麻烦一些。

网友:
轴向间隙一般是通过螺纹或垫片调整。弹性挡圈的公差变化较大,国家标准的槽宽度就比挡圈本身宽很多,再加上挡圈厂偷工减料所以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下机械设计手册里的

网友:
A5一般都要调整,很能理性的的确定。

网友:
不同的尺寸有不同的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