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换算,1 kg·m2等于多少 N·m·s2

楼主(2013-11-04):
1 kg·m2等于多少 N·m·s2

有没有9.8的关系?全忘了。

网友:
s2 是什么?

网友:
s2 时间积?

网友:
不用,m(kg)=G(N)/g(m*s^-2)=(N*S^2)/m,故1 kg·m2=m2*(N*S^2)/m  = 1 N·m·s2

网友(点评):
g都不见了。。。

网友(点评):
(N*S^2)/m前面的系数呢?G/g

楼主:
谢谢回复。
s2 是秒的平方。

网友:
有9.8

网友A:
kg·m2  本身就是错误的表达, kg 是质量单位, kgf 是力的单位;
kgf·m2 是表示压力或应力

N·m·s2 本身就是错误的表达, 1 N = 1 kg·m/s2

建议楼主还是找找单位换算相关资料,好好的再学习。

网友(点评):
压力、应力、压强是kgf/m^2

网友(点评):
感谢 fmdd 老师的纠正。

网友(点评):
太客气了

网友(2023-09-06):
引用 网友A:
kg·m2  本身就是错误的表达, kg 是质量单位, kgf 是力的单位;
kgf·m2 是表示压力或应力

N·m·s2是可以等价kg·m2的,可以是转动惯量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