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碳小车,新人贴,求关注

楼主(2013-11-04):
无碳小车:利用在指定高度的重物的自由落体,将重力势能转变为机械能,以此驱动小车的行进并转向。对如何最大限度利用重力势能以及通过什么机构实现自动转向感到困惑,希望好心人能解答并附无碳小车设计图。

网友:
可以设计物体掉到弹簧上 转换成弹性势能 再推动小车前进 不知这办法可行与否

网友:
自由落体

网友:
重物如何上升到指定高度?如何驱动重物在指定时间下降?

网友A:
1.把线绕在锥形的轱辘上,这样可以在起动的时候获得较大的扭矩
2.给下落的重物一个约束,比如一个纸筒之类的
3.所有的传动都使用滑动,轴承座可以用尼龙的,抹点黄油就行
4.车架可以从网上买碳纤维杆,直接用树脂胶粘起来
5.整个车身越轻越好,可以使用拉铆、粘合,少用螺栓、滚动轴承和金属件
6.如果有条件,可以用激光烧出来的亚克力板
7.转向写好函数,注意做成可调的,实验出来
8.如果要变速,从网上买塑料齿轮,便宜好用,绝对不要用金属的
9.齿轮轴就买2mm的那个钢轴,直接在结构件上钻孔,做成滑动轴承
10.齿轮和轴直接可以用胶粘起来,或者过盈配合就行

最重要的就是 轻轻轻
不要考虑寿命和精度,“精度”靠实验

网友(点评):
车轮可以用光盘,大小的都可以。就是注意转弯参数的计算。

网友(点评):
有人会说,重了有惯性,其实这个里面惯性都是浮云,轮子的接触摩擦就会消耗很多。还有就是车轻了,传动部分一定要做好,需要仔细计算和实验,要不小车不走,或者走走就停了,要不就直接冲出去了。

网友:
最牛的就是,重物下落完成之后,小车出发
将下落的能力储存起来,这样在小车转弯的时候重物不会左右晃动(所以才建议找个有个约束,见2)

不过这个太难了,非常不好实现,看楼主能力和规则了

网友:
http://www.tiaozhanbei.net/project/12707/  第十二届“挑战杯”省赛作品:无碳小车,
楼主还是自己多想想吧

网友(2014-05-23):
引用 网友A:
1.把线绕在锥形的轱辘上,这样可以在起动的时候获得较大的扭矩
2.给下落的重物一个约束,比如一个纸筒之类 ...

大神,请问。质量太轻也有缺点呀,比如地板如果不平整,就会偏离预算的轨道,质量重一些就不怕地板的平整程度了。这么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