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盾构机在隧道内怎样支撑自己

楼主(2013-11-04):
如题,请教各位大侠,盾构机在工作的时候是一直在移动的,想请教下,这移动过程中是靠什么支撑它自身的重量的。是利用包围在外面的空心圆柱体吗,那这样摩擦是不是很大啊。如下图,是不是靠外面一圈类似空心圆柱体在支撑,那在平面上不是会滚走的吗。谢谢各位能够指点一二。

网友:
盾构机工法。

网友A:
我了解的盾构机本身就是行走,就是靠后边的液压缸顶着前行的。所有的重量肯定是最终传到外壳上,然后周围的洞壁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了解的盾构机本身就是行走,就是靠后边的液压缸顶着前行的。所有的重量肯定是最终传到外壳上,然后周围的 ...

请问下,那外壳是不是会一直与周围的土壁摩擦接触啊

网友B:
你可以把盾构机想象成一个带有切削功能的火车头,应为他下面有铁轨。盾构本身在开孔时刀盘直径大于本身直径,切削完后可自己铺设拱形水泥预制板、移动轨道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盾构机想象成一个带有切削功能的火车头,应为他下面有铁轨。盾构本身在开孔时刀盘直径大于本身直径 ...

您好,请问下如图那样。盾构体前面一截,蓝色的支承环外面包围着一圈盾构壳,这个壳是直接与泥土接触的啊。前面刀盘直径和这个盾构壳是差不多大吧。是不是这个靠这个壳支撑刀盘,然后,这个壳与泥土滑动摩擦,后面再拼接管道啊。

楼主:
对了,还有个疑问,6楼那张图,能转动的是前面黄色部分吗。可是我CAD图纸上看到黄色部分与支承环接触部分有轴承,可是,这部分不应该会转动的啊,刀头只是绕着管道中心转动。是不是我理解错了。问题有点多,给您添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下如图那样。盾构体前面一截,蓝色的支承环外面包围着一圈盾构壳,这个壳是直接与泥土接触的啊 ...

你说的淡绿色的环是支撑体,但它是不转的,所以也就莫有摩擦了,转动的就最前面黄色的刀盘
还有知道行星减速机构吗?所以那是轴承没错,刀盘为行星架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淡绿色的环是支撑体,但它是不转的,所以也就莫有摩擦了,转动的就最前面黄色的刀盘
还有知道行星 ...

嗯,壳体没转动。但他前进的时候,壳体是不是一直与隧道摩擦前进的。 还有轴承那个谢谢您了,刚才没仔细看清楚整个图就发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了解的盾构机本身就是行走,就是靠后边的液压缸顶着前行的。所有的重量肯定是最终传到外壳上,然后周围的 ...

您好,那这个外壳前进的时候是不是一直与周围的墙壁进行摩擦的

网友(点评):
那个好像是四十毫米厚板卷成的,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