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修复可能性高吗

楼主(2013-11-04):
请教高手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修复可能性高吗?进口的

一般容易修复的是哪些故障,不可修复的有是哪些故障

网友:
我的编码器也坏了

网友:
拆开看看吧,盘片问题基本就报废了,电路部分还可以修,

网友:
只要不是线的问题,基本可以换了,

网友:
拆开来基本就废了,除非线的问题基本不可修。可以拆开坏的看看。

网友:
拆过一次安川伺服的编码器  换了一个刹车 装回去还可以用

网友:
编码器板坏多数是更换,特别是比较复杂的,如渐进式交流伺服码盘,要修复得非常专业,而且厂家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可以资料提供,这也是卖得死贵的原因,一块杯口那么小的板子卖好几百上千元。
板子不要随便拆下来,需要调零位的。

网友:
只能拆开看看什么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