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加工时的问题

楼主(2013-11-04):
刀具磨损的情况!APMT1135的刀片

刀具磨损的情况!APMT1135的刀片

铁销

加工状态

加工到一半。换过几次刀片不知道

参数是:转速1200,进给1200,吃刀量0.25.横向为刀具的一半10mm

请问为什么机床震动的厉害,而且不时传出异响,加工声音较大

楼主:
二楼补充,加工材质为不锈钢304,0Cr18Ni9

网友:
加工这种304材质本身磨损就厉害,所以你的刀片材质要选对

网友(点评):
因为是小作坊,所以采购的是通用材质的。

网友(点评):
通用材质似乎只用于45#钢吧,最终结果就是成本更大

网友(点评):
呵呵,前些天,刚买的数控车,老板买的刀片是普通材质,加工镀铬棒,结果你们知道的,一片刀,加工一个轴肩都加工不到,就崩口了,后来,才去买的好点的刀片,什么材料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应该换更给力的刀具,刀具不行

网友:
不锈钢的话,刀片前角似乎不够大,另要选择针对不锈钢的刀片材质

网友(点评):
请问能不能发个图片。哪里是前角?而且大前角跟小前角?都在哪里?能不能发给图片给我对照一下

网友(点评):
LZ找本刀具样本里面会有介绍,针对刀片型号找到它会注明相应的刀片前角

网友:
多大的刀啊?几个刀片?看着感觉就两个刀片啊,Fz0.5这么大进给啊?不震才怪。

PS:九成是三菱的VP15TF,刃口看着像崩刃。

网友(点评):
林妮娜的APMT1135PDET LT30的。 通用材质,感觉是烧烂的。

网友(点评):
20mm的方肩铣刀吧,2个齿正常。进给量的确比较大,减小到fz=0.2以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