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原因分析:锥齿轮刨齿机,加工产品齿圈周节超差,突跳3丝

楼主(2013-11-04):
    我们有一台西德产HAMBURG锥齿轮刨齿机,型号60HS3,加工出来的产品的齿圈周节超差(3件中1件合格,1件上限,1件超差),发生突跳3丝(0.030mm),即启动、停止的齿出现突跳的问题。

    哪位大侠知道原因所在,请赐教,谢谢

网友:
先看装卡是否有问题,有时有装卡间隙或锥度,导致第一齿与最后一齿有一个‘扭摆错动’,齿厚与周节都发生问题,

再就是传动系统自身的问题,比如进给杠杆打滑,再就是机床磨损以后的‘热间隙’对传动系的影响,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空回误差以外,会不会是传动皮带没装紧。新机过来很多在运输途中有意将皮带不装到位需要调试时调节。

网友:
检查几点:1.装夹是否合理。2.锥齿轮刨齿机刀具是否磨损。3锥齿轮内孔是否椭圆。

楼主:
谢谢楼上3位大侠,我们这是1971年的老床子,可能传动链有点问题了,还在检测中。

网友(2014-05-29):
机床老了,我们公司的也是。现在都成摆设了,好不出来东西了

楼主:
我们也不用了,改用加工中心。

网友(2016-12-12):
楼上各位家里的60HS机床 还在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