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P泡沫板怎样加工成型,不用模具

楼主(2013-11-04):
请各位高手指教,这个件怎样加工完美一些,材料是EPP(发泡聚丙烯),谢谢

网友:
说得对极了,还需扣8分,SB一个

网友:
这些工件属于泡沫片材二次加工。
用模切刀弯成所需图形,嵌入多层木压板成为模具。片材放置在聚氯乙烯板上,模具放在片材上,放入平压机,平压机上压板压下,模切刀切入片材裁切。取出后分离得到有孔工件,再粘上底板即得成品。
制作单件,也有用电热丝切割的,但像楼主这样细小且形状繁复的东西,不会做得好。
有关模切的知识,可以“模切刀”为关键词上网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