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怎么用弹性夹套攻丝编程?

楼主(2013-11-04):
编程转速走刀速度如何确定?越详细越好。好像是G01编程的车床无法刚性攻丝。

网友:
是简数?
不知道你说的弹性夹套是不是加工中心上夹钻头和丝锥的夹套?

网友:
我还没试过,目前没机会玩,可用G84来做,

网友A:
开头先是M3S0,然后是M29S***,然后是G99G84……,一般普通的也就是12以下。根据材料和丝锥的说明书自己试试了。注意排屑问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头先是M3S0,然后是M29S***,然后是G99G84……,一般普通的也就是12以下。根据材料和丝锥的说明书自己试试 ...

还是没看懂不过还是谢了

网友:
G97 S(100) M3;(转速自己定)
G0 Z10.;X0;
G84 Z-** F(螺距);开始攻丝,到了Z-** 机器自己反转
刀具退出 会退到Z-**G0 X280.;X退刀 具体值可以自己输入
M30;
以上只适用法拉科系统.广数用g33格式和G84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