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件激光切割如何算尺寸,切割缝是多少

楼主(2013-11-04):
各位同仁,板件激光切割如何算尺寸,切割缝是多少?例如我想切60宽100长的板件,给下料处如何给尺寸?在复杂板件有孔有槽的,还要二次加工,往往下的料不是加工量大就是坐标尺寸不好,偏移,很困惑,想自己出下料图,望同仁指导!我想激光切割和线切割是一样的原理吧!

网友:
激光切割,切割下来的料不会变小多少吧,难不成你做的钣金真这么精密

网友:
展开图‘长乘宽’+板厚 就是外形尺寸   CAD面域下,然后快捷键‘li’测量下

第一步 测量外形

面域,输入栏上面显示5,表示要切割5个孔(即封闭的轮廓,内4小+1外框)

第三步,测量  找出长度最长的那个614.83mm 换算成0.62米切割长度大概就这是0.62米上下了

激光切割机有相应的编程软件的,这个你编程后 会生存两个文件的,一个是程序,一个就是切割长度、割孔数、切割时间等,这个才是比较精确的反映出其真实的切割长度的

网友:
接上图2 那里

周长:614.8386  这些都是国际单位mm

网友:
0.0有点理解错,上面是报价的

缝隙一般是留2~5mm余量,跟板厚有关系,一般5mm一些板厚最多留3mm余量   整版割的话,你最后cad或编程软件里面排版、留间隙

(激光割线走一刀,德国鬼子的机器,间隙好像是1mm)

网友(点评):
没有这么大的余量吧,要不然,激光加工就失去意义了。一般切缝很小的,只有0.1mm到0.2mm。而且,激光切割软件可以补偿,理论上可以切到零对零精度。

网友:
我刚刚下了一批激光活的图纸,也不是很明白激光切割的补偿量,激光切割的精度应该不会太高,

楼主:
今天终于弄明白了,给激光切割传CAD图时要求1比1的图,更改数值就要更改图形,可能切割时要求扫描CAD图生成程序吧。一般切割的外围轮廓比图纸的尺寸小0.2,内孔型腔比图纸尺寸大0.1,谢谢大家的指导支持!!!

网友(点评):
这个偏移量,CAM软件可以自由设定。试切一下,测量实际尺寸,根据测量值再调整偏置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