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刀能不能低速精车?

楼主(2013-11-04):
一般都是高速钢低速车削,硬质合金(YT15)高速车削,现在有一疑问合金刀能不能低速精车(45钢Ra1.6)因为有时候不得不放低速度。(这里的速度指的切削速度)各位大侠,我的问题可能很好笑,我确实是个菜鸟。

网友A:
可以,但效果不如高速钢,除非你用超细颗粒粉末合金。
因为高速钢刃口可以磨得很锋利。

网友(点评):
高速钢刃口锋利程度能超过硬质合金?你确定?硬度越高的才能磨得刃口越锋利,高速钢的硬度是刀具材料里最低的。

网友(点评):
你可以试试把硬质合金磨的像高速钢一样锋利 然后用来加工 自己试了就知道效果了

网友(点评):
呵呵,如果是用工具磨床或铸铁平板加金刚石研磨膏的话,硬质合金当然也可以磨得很锋利,但现在好像没这么干的了吧(工时太高),要么砂轮机,要么直接可换刀片,砂轮机你能把合金磨得比高速钢锋利

网友(点评):
即使用油石錾刀,高速钢也比合金好錾,白刚玉油石也比碳化硅或碳化硼油石便宜

网友:
感觉好像在问牛刀能否杀鸡的问题

网友B:
YT14甚至YT5。

楼主:
引用 网友B:
YT14甚至YT5。

大侠能解释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效果不如高速钢,除非你用超细颗粒粉末合金。
因为高速钢刃口可以磨得很锋利。

大侠你好,为什么高速钢可以磨的很锋利,就能低速,?这个很锋利度很有关系吗?想知道原理是什么?请指点下下。

网友(点评):
不是合金不能低速,而是高速切削高速钢易退火、易磨损 精车主要是达到尺寸、形位、表面粗糙度要求,吃刀小、经给小,切削力小,刃口锋利更有利于切削 传说中的车工,一丝(0.01mm)分3刀,刀刀见铁屑,

网友:
高速钢和合金都可以磨的很锋利,但是合金硬度高,相对比高速钢脆,容易蹦,所以一般都会说高速钢可以磨的很锋利.

网友(点评):
我就是这么个大概意思,还有现在的合金粉末也比以前细得多,技术进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能解释下吗,?

硬度高的刀片适合高速切削,硬度低的刀片韧性好,适合低速切削。
但是硬质合金刀片一般低速时不能低于30~50m/min,低于这个速度就不行了,因为这已经接近高速钢刀具的切削速度范围了。

网友(点评):
大侠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接近高速钢的切削速度就不行呢?真心不动,求指导!

网友:
可以的,走出来也光的,就是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效果不如高速钢,除非你用超细颗粒粉末合金。
因为高速钢刃口可以磨得很锋利。

我可能没表达明白,加一句:
合金价格高低速精车有点浪费(效率低),如果低速精车,便宜的高速钢完全可以胜任,还比合金好磨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效果不如高速钢,除非你用超细颗粒粉末合金。
因为高速钢刃口可以磨得很锋利。

再补充一句,此处磨锋利指手工磨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