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A3钢,有没有好的方法提高其粗糙度?

楼主(2013-11-04):
最近车A3钢,感觉加工的粗糙度不如45钢,有没有提高粗糙度的好方法,比如车削刀具角度多少,冷却液浓度多少,切削速度多少等等,本人还是学徒,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多大的工件,转速还可以提高点吗?

网友A:
转速拉高点会有点效果,但材料本身的化学成份决定了它切不光。

网友:
A3钢软了点。

网友B:
可以调质后车削

网友(点评):
A3可以调吗?应该是正火吧

网友:
高转速加低进给

网友:
试试金属陶瓷刀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拉高点会有点效果,但材料本身的化学成份决定了它切不光。

大侠你好,阻碍他起光的化学成分是那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调质后车削

大侠你好,调质不是针对中碳钢的吗,A3钢如何调质?

网友(点评):
低碳钢是不能调质,我说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调质后车削

A3调质,笑话~

网友:
这个还不错,好帖子,大家谈谈

网友:
金属陶瓷,线速要么快,要么慢!你会有惊喜的!

网友:
全是误导,用YT15就能达到1.6。
除了转速高走刀慢外关键是切屑温度,车出来的铁屑一定要是蓝色。

网友:
低碳钢车削提高粗糙度
1.刀具
   使用非金属刀具或者涂层刀片能有效的减少刀尖磨损,减少刀尖积瘤。可以考虑陶瓷刀片甚至CBN刀片。
   对于非机夹刀具来说,磨刀的手法很重要,要保证良好的排屑能力!!这点很重要。
   在加工条件容许的情况下,如果单纯的为了提高粗糙度,可以尝试一下圆弧刀片,会有惊喜性的提高。
2.机床
   减少震动的影响,一台好的车床最重要的一个性能指标是床身的阻尼系数,吸震性能良好的车床,会极大的提高工件的表面粗糙度。气浮主轴和油压主轴车床的工件都可以达到非常非常高的粗糙度。气浮导轨,液体静压导轨等等这些技术也都有提高抗震性能的作用。
   在不换设备的情况下,重做机床地基,更换地脚等方法都可以尝试。呵呵
3.切削参数
   这个大家都熟悉,提高线速度,降低进给率。但是这个需要大量的试验,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设备、材料和刀具组合的切削参数,从而达到最佳的粗糙度。

网友(点评):
先去了解下陶瓷刀片和CBN刀片主要加工什么材质吧。

网友(点评):
嗯,一般用来进行硬车,淬火钢车削。有时候为了实现高粗糙度,也会拿来车铝件和低碳钢。

网友:
各位前辈呀,你们觉得选用A3做材料加工出来的产品,会对表面光洁度要求很严格吗?这个产品会是很精密的产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