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C型槽能加工出来么?

楼主(2013-11-05):
对机加工还不熟悉,路过请指点下下,谢谢。

网友:
加工不出来。指状铣刀铣出来的是A型,两侧都有圆弧。盘状铣刀的话,加工出来是B型,两头都是平的。你这种情况,要么改成A型,要么改成B型。肯定不可能是C型。
另外了,为啥非得要弄个C型槽?按照你的情况,你这个键槽又不能在装配后往里面塞键。

网友(点评):
这个叫键槽

网友A:
先车好,再铣出键槽不行吗?

网友(点评):
神回复,这是基本步骤,好吧。

网友:
这个不好弄的,楼主,难道设计的结构就不能改了吗?可能主要是刀具的限制

网友:
    明显楼主螺纹选小了

网友:
感觉实在喜欢的话,不计成本,电火花还是能做的吧

网友:
明显是菜鸟设计的,跟设计者沟通下吧,搞不好你费劲加工出来了结果什么用也没有。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种结构,楼主能讲下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不

网友:
同意是菜鸟设计的,直接改A型就好了!

网友:
又见神设计。

网友:
设计有问题,要么键槽尺寸没有按标准走,要么把轴头变细,如果轴头要配合轴承可更改轴承型号。

网友:
除非放电(电火花),不然没办法。

网友:
电蚀加工

网友:
完全可以做出来。放电即可。

网友:
做是可以做的,打火花咯,关键是没必要这样搞,你的键槽非得这么长吗,你装啥玩意的?

网友:
做不出也没必要…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我当初这么设计的原因是在那里看过,端头上的键槽一端开头方便,所以就这样画了,自己觉得不妥就上来问问。直接改A型键槽好了,谢谢

网友B:
最好不要这样设计,用电火花可以加工出来,可是找这样的平键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这样设计,用电火花可以加工出来,可是找这样的平键就麻烦了。

采购也是个问题,这也实实在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车好,再铣出键槽不行吗?

先铣键槽再车,才能出

网友:
铣出键槽,在修$ R' g/ o/ V5 w9 p$ m

网友:
基本只有用电火花了

网友:
这种类似情况,我是编写外花键加工工艺遇到的,外轴直径比花键小径要大一点,两片锯片铣刀加工,必须要有刀具过渡部分。好在来去不是很大。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