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弯管piping\elbows\90degrees无匹配配置可用,请自定义模板并检阅所

楼主(2013-11-05):
solidworks在设计管路时,插入管路零件库零件时,出现弯管piping\elbows\90degrees\90deg ir inch elbow.sldprt无匹配配置可用,请自定义模板并检阅所有可用配置的信息,并且那个管路配置不能选,但是excel的零件设计表里是有型号尺寸的,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网络上的管路教程较少,所以求助各位高手指点,包括excel设计表的制作,还有就是因为本身solidworks的routing库零件是英制的单位,如何修改成或者重新制作成公制的库零件。

网友A:
网上有一个ROUTING的视频,具体讲如何自己创建标准零件的,很详细。可以去找找看。

网友B:
sw公制库是要自己做的,就是要注意连接点属性相匹配,否则即使图上尺寸对了也是不符合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一个ROUTING的视频,具体讲如何自己创建标准零件的,很详细。可以去找找看。

哥们,整个地址过来,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一个ROUTING的视频,具体讲如何自己创建标准零件的,很详细。可以去找找看。

我没找到类似的视频。

网友A: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wMTAwODYw.html

网友(点评):
建议你把前后的几个诗品都看看,这哥们讲得还可以。

网友(点评):
半年前看的东西,几乎已经忘记在哪儿了。万幸我的favorites里存了地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公制库是要自己做的,就是要注意连接点属性相匹配,否则即使图上尺寸对了也是不符合要求的。

哥们有没有具体的教程啥的?给我个链接,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wMTAwODYw.html

谢了,我先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有没有具体的教程啥的?给我个链接,谢谢了。

2012的版本开始,都有向导的,按那个一步步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