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高水平的宏程序,求其数学原理

楼主(2013-11-05):
说明:机器上装了个四轴,尾座,及连接两者的连接板。在连接板上有一个能转动0度和90度的旋转气缸。四轴为A轴,旋转气缸为C轴。
O7015;
G91G28Z0.;
G40G80G49G69;
M06T21;
M19;(准确定位)
M17;(探针打开)
M81;(C轴松开)
M72;(四轴松开)
G90 G0 G54.1 P10 A20. M82;(M82为C轴旋转至90度)
M71;(四轴锁紧)
M80;(C轴锁紧)
#7441=#580-[#581-#7182];
#7442=#581-[#580-#7181];
#7443=#7183;

G65 P7200 A20. S123 W125 X0. Y0. Z0.;(意思是坐标g54.1P23旋转20度,后得到的新坐标为G54.1P25)
G00 G90 G54.1 P26 Y-54.1;
G00 G90 G54.1 P26 X-18.75;
......
......
M30;

O7200;
G5.1 Q0;
IF[#2EQ2]GOTO200;
N200;
#8=#580;(C轴旋转中心X)
#9=#581;(C轴旋转中心Y)
#10=#582;(A轴旋转中心Y)
#11=#583;(A轴旋转中心Z)
GOTO300;
N300;
#12=#0;(THERMAL X)
#13=#0;(THERMAL Y)
#14=#600;(THERMAL Z)(#600是Z 向探针的温度 补偿值,这个由探针确定,一般在0.01以内在本程式中为已知的)
IF[#19NE#23]GOTO1;
#3000=91;
N1;
IF[#19GT100]GOTO2;
N2;
#19=#19-101;
#100=#19*20;
#101=[#[7001+#100]+#24]-#8;(X DISTANCE FROM ROT X)
#102=[#[7002+#100]+#25]-#9;(Y DISTANCE FROM ROT Y)
#108=[#[7003+#100]+#26]-#11;(Z DISTANCE FROM ROT Z)
N3;
#101=#101-#12;
#102=#102-#13;
#108=#108-#14;
#103=ATAN[#102/#101]/[1];
#104=#102/SIN[#103]
#105=#103+#3;(NEW C ANGLE)
#106=COS[#105]*#104;(NEW X)
#107=SIN[#105]*#104;(NEW Y)

#120=#107+[#9-#10];
#109=ATAN[#108/#120]/[1];
#110=#108/SIN[#109];(RADIUS)
#111=#109+#1;(NEW A ANGLE)
#112=COS[#111]*#110;(NEW Y)
#113=SIN[#111]*#110;(NEW Z)
#114=#8+#106+#12;(X WCS POSSITION)
#115=#10+#112+#13;(Y WCS POSSITION)
#116=#11+#113+#14;(Z WCS POSSITION)
#117=#0;
#118=#0.;
#119=#0.;
IF[#20EQ#0]GOTO60
N60;
IF[#23EQ#0]GOTO20;
IF[#23GT100]GOTO10;
N10;
#23=#23-101;
#100=#23*20;
#[7001+#100]=#114+#117
#[7002+#100]=#115+#118
#[7003+#100]=#116+#119
N20;
M99;
哪位大侠能看出红色标记处的数学原理?

网友A:
看不懂 可不可以留下个脚印

网友B:
井号+数字就是一个变量吧?红色的就是一个运算+赋值

网友C:
这种宏程序要从头才能看懂,红色的就是三角函数的知识

网友D:
作为菜鸟,说下心中的一些疑惑。上面的很多参数都不全,例如#3、#19、#580、#7441这些具体是什么?我也做过类似的坐标转换,但是没涉及到机床的参数,原理应该差不多。第一个红的应该跟机床自身有关,第二个红的其实很好理解,原理就是三角函数而已。把这点移到另一点,新点在旧坐标系里的坐标值。

网友(点评):
大侠好热心

网友(点评):
大侠谈不上。其实挺心慌的,尤其是回答别人的时候。了解的内容有限,也说不出什么所以来。能提供的仅仅是一个参考,可能还不怎么相关。如果能给别人带来一种思路就好了。

网友:
这叫高水平?

网友:
看来落后了,看不懂了!

网友E:
我可以说这程序很乱吗??
G65 P7200 A20. S123 W125 X0. Y0. Z0

IF[#2EQ2]GOTO200;
N200;
……
GOTO300;
N300;
主程序没有传递B(#2)的值,这段IF根本就没用。而且这两段的跳转(目的段就在跳转的下面,无论有没有跳转都将执行这下面的程序)根本就意思,所以后面主题程序还没仔细看,兴趣就少了一大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可以说这程序很乱吗??
G65 P7200 A20. S123 W125 X0. Y0. Z0

是我自己故意删改,其实这些程序的跳转没有多大意思,我觉得最精妙的是它的数学转换,可惜我一直没有看懂它讲坐标做这样处理的数学根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 可不可以留下个脚印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井号+数字就是一个变量吧?红色的就是一个运算+赋值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宏程序要从头才能看懂,红色的就是三角函数的知识

是的。红色的有两部分这两部分共同作用完成一个坐标偏移后的转换。我想不明白这个数学处理的具体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为菜鸟,说下心中的一些疑惑。上面的很多参数都不全,例如#3、#19、#580、#7441这些具体是什么?我也做过 ...

1,#3为C轴所转动角度这里没有赋值,在这里为空变量,运算时当做0.
2,#19,为123.这个在程序里已经给了,只是你没有看出来是A类宏。
3,#580,为C轴旋转中心X坐标,包括#581,#582,#583程式里已经有注释了
4,我开的是1100的小型立加,我将这个运行情景简单概括为,四轴和尾座之间有一个连接板,连接板上安装了一个可以0度,90度转动的气缸,称为C轴。四轴称为A轴。其中沿Y轴看过去,可视为。四轴绕一点I旋转,I点坐标已知为A轴旋转中心。C轴绕一点J旋转,J点坐标已知,为C轴旋转中心。现在当A为0度,C轴为0度时找了一个工件坐标系G54.1P10.A轴转动20度。求转动后原工件坐标系中心坐标
   单将C轴的旋转用数学化的语言表述为,在XY坐标系第二象限中(这个不是很确定是否是第二象限)有一块铁板,铁板中心为一点O坐标(a,b),铁板上有一点B坐标(c,d),铁板绕中心O旋转一个角度D(本程序中D为0,其实就是#3),求此时A坐标点?
   程序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是,先引申出一个点E,该点坐标为:
                              E的X坐标为=a-(b-d)
                              E的Y坐标为=b-(a-c)
                    此即为第一段红字部分内容。
    然后计算出了一个角度,该角度为F=ATAN[(a-c)/(b-d)]/[1];
    根据F和(a-c)计算出斜边#104
    然后一个新角度H,H=F+D,
    然后计算出#106=COSH*#104(NEW X),#107=SINH*#104然后所求问题的答案出来了,A点X坐标为a+#106,Y点坐标为b+#107
以上就是我所理解的程式的部分意思,我看不懂这么做的数学根据是否成立,这也是我请大家帮忙解决的地方,证明这个数学模型
5,#7441(G54.1P23X),#7442(G54.1P23Y),#7443(G54.1P23Z)
   #7181(G54.1P10X),#7182(G54.1P10Y),#7183(G54.1P10Z)

网友(点评):
找一个实例,试试用三维图画出来,去验证这些公式。

网友(点评):
呵呵,在画图上,我是个菜鸟

网友(2019-07-03):
这里使用了正弦定理和角度转换,A=2RSINA     COSA=SIN(π/2-A)

网友(2019-09-22):
不明觉厉

网友(2021-09-28):
感谢各位分享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