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打开时总是这样显示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3-11-05):
CAD打开时总是这样显示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你的CAD安装有问题

楼主:
以前好好的,这二天就是这样的,不过按ESC键就没有了!

网友:
Never have seen that befor

网友:
是不是破解有问题?

网友:
卸了重新装

网友A:
在命令行里输入“filedia”回车,然后输入1,再回车。

网友:
虽然没碰到过这问题。这很正常的按ESC键就行了

网友:
选项里调调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命令行里输入“filedia”回车,然后输入1,再回车。

命令: filedia
无效的选项关键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命令: filedia
无效的选项关键字。

安装CAD缺少项,重装吧。

网友(2013-12-10):
我也没见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