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刀尖半径补偿,书上讲的与我试验不一致

楼主(2013-11-05):
我从右向左车一个右边小左边大的圆锥,用g42右刀补
如果不加半径补偿,肯定是欠切
我加上刀尖半径补偿,我们的刀片是0.8 这样切出来应该正好。

现在我的问题是:

如果我在刀尖半径补偿里把0.8改成1.0或者1.2,就是让他变大,再走精加工程序,刀是往里走还是往外走?意思就是这一刀能不能切到东西,书上理论上讲加到刀尖半径补偿,刀应该往外偏,可是实际上我试验的,却是往里走。机器是华中的,实际跟理论讲的不一样,有没有可能机床某个线装反了?没调试好?

请高手给点解答吧。

网友A:
还需下功夫啊  理论应该是往里走。你想想假如把刀尖改成0呢?

网友B:
加大刀补值,理论上是偏大的。但是和你给的刀补方向有关,就是41和42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需下功夫啊  理论应该是往里走。你想想假如把刀尖改成0呢?

你看下这个文章,其中一段话我不明白

这样,我们就可以按需要,灵话确定刀尖半径的大小,以调整刀具与工件轮廓的距离。这一特点可以用在粗、精加工的工序中。比如,某一把刀的刀尖圆弧实际半径为
0.4mm
,我们设计给精加工留
0.2mm
的余量(半径值),在粗加工
前,将刀尖半径值调整为
0.4+0.2 = 0.6mm
,则进行粗加工时,刀尖圆弧中心将距离工件轮廓
0.6mm
的距离。粗加工完成后,轮廓余量正好为
0.2mm
(半径值 )。然后,将刀尖半径改回为
0.4mm
,重新执行程序,进行精加工(可能需调整主轴转速),这时刀尖圆弧中心与工件轮廓距离
0.4mm
,与实际半径值一样,可以将精加工的余量一次车削掉。也就是说,我们不必改变程序,只是通过修改刀尖半径值,直接执行原来的程序,就可以达到粗、精加工的目的。这是一种非常灵活的应用方法。

按他说的,r从0.4增加到0.6 刀是往外走了个0.2,我就是不明白这里,实际从0.4增加到0.6 刀是往里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刀补值,理论上是偏大的。但是和你给的刀补方向有关,就是41和42的区别

你说的跟书上说的一样,请问你刀架是后置还是前置的?

我试验了这么个东西,右边圆柱,然后圆锥,r从0.8 增加到1.2 右边圆柱不影响,没变化,左边圆锥是向里切掉一层的。说明刀是往里走。
这个东西也只能用g42 刀位点3 如果改成g41 圆柱圆锥都切掉一层,肯定是不对的。

书上这么说,
这样,我们就可以按需要,灵话确定刀尖半径的大小,以调整刀具与工件轮廓的距离。这一特点可以用在粗、精加工的工序中。比如,某一把刀的刀尖圆弧实际半径为0.4mm,我们设计给精加工留0.2mm的余量(半径值),在粗加工前,将刀尖半径值调整为0.4+0.2 = 0.6mm,则进行粗加工时,刀尖圆弧中心将距离工件轮廓0.6mm的距离。粗加工完成后,轮廓余量正好为0.2mm(半径值 )。然后,将刀尖半径改回为0.4mm,重新执行程序,进行精加工(可能需调整主轴转速),这时刀尖圆弧中心与工件轮廓距离0.4mm,与实际半径值一样,可以将精加工的余量一次车削掉。也就是说,我们不必改变程序,只是通过修改刀尖半径值,直接执行原来的程序,就可以达到粗、精加工的目的。这是一种非常灵活的应用方法。

他说的跟你说的一样,理论上往外走,实际却不是这样,我怀疑他是后置刀架?有这个可能吧?

网友A:
我不清楚华中的说明书是前置还是后置刀架。按国际惯例是后置。广数的是前置刀架。GSK980TDb说明书第7页有这么一句话:在以后的图示和例子中,用前刀座坐标系来说明编程的应用。

网友:
实践才是检验的标准!广数的说明书是垃圾!

网友C:
华中的系统没用过,但是我看图是平床身,觉得楼主的刀架应该是前置刀架。以此类推,车外圆时用圆弧补偿就应该是“刀尖圆弧左补偿”。

网友:
呵呵

网友(点评):
高手 只 一笑而过

网友(点评):
高手 只 一笑而过

网友(点评):
高手 只一笑而过

网友(点评):
笑什么?你说那是加工中心的说明书不就行了。加工中心是改大D,粗加工后测量尺寸在改小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清楚华中的说明书是前置还是后置刀架。按国际惯例是后置。广数的是前置刀架。GSK980TDb说明书第7页有这 ...

国产机床都是前置的吧应该,我用的也是前置的

网友(点评):
你机床是前置的,并不表示说明书也是按前置写的。仔细看说明书。我记的我在学校学华中数控说明书它是后置的。

网友(点评):
数控编程和机床刀架是前置还是后置一点关系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中的系统没用过,但是我看图是平床身,觉得楼主的刀架应该是前置刀架。以此类推,车外圆时用圆弧补偿就应 ...

我是前置刀架,出外圆是用圆弧半径补偿 应该是g42 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一定不是g41 g41是干内孔
车外圆不管前置刀架还是后置刀架 都是g42 ,有的资料上(我们的课本)讲后置刀架干外圆是g41 我这几天参考了很多资料,我认为是错误的。
希望大家探讨g41还是g42
我总结一下 不管前置刀架还是后置刀架,干外圆就是g42 内孔是g41 大家认为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前置刀架,出外圆是用圆弧半径补偿 应该是g42 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一定不是g41 g41是干内孔
车外圆不 ...

好像不是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像不是吧

确实    g41   g42还和走刀方向有关   车床用的不是太多  但是铣床和加工中心用的多    曾经我个社友问过有关的问题   我才发现自己以前的理解是错的  明天找下以前回复的一个链接

网友:
好像大家对G41,G42的定义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前置刀架,出外圆是用圆弧半径补偿 应该是g42 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一定不是g41 g41是干内孔
车外圆不 ...

你对G41和G42的理解有错误,建议你多看些编程实例。
刀架的前置或后置其实和用G41还是G42没关系,只和刀位点有关系。
在我看来,用刀具半径补偿是件很麻烦的事。用它,就必须知道刀位点,必须知道刀尖圆弧半径,还要注意左右补偿的转换,还要注意编程的方法,总之要注意的东西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    g41   g42还和走刀方向有关   车床用的不是太多  但是铣床和加工中心用的多    曾经我个社友问过 ...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不是吧

能提出你的见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对G41和G42的理解有错误,建议你多看些编程实例。
刀架的前置或后置其实和用G41还是G42没关系,只和刀 ...

能明确的说一下么 我就说一个简单的,前置刀架,干一个外圆弧,用g42 刀位点3 没错吧

你说的这句话:刀架的前置或后置其实和用G41还是G42没关系,
不是很明白 ,是说后置刀架的话 干我刚才说的那个活也是g42吧

至于刀尖半径,我们用的是刀片,盒子上最后两位标了刀片的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对G41和G42的理解有错误,建议你多看些编程实例。
刀架的前置或后置其实和用G41还是G42没关系,只和刀 ...

前置后置 干外圆 g42 刀位点应该也是一样的 因为参考图不一样 查表看 应该都是3

网友:
前置刀架和后置刀架的TIP设定是不一样的,说明书中一般是按照后置刀架说明的,前置刀架需要自己转换一下~

网友F:
车床车外圆,不管前置还是后置,只要从右往左车,就是用G42,反之G41。车内孔与上面正好相反。同时还得注意刀尖号

网友(点评):
常见的四刀位车外圆G42内孔G41..也就是前置刀架..如果是后置刀架.它的X方向是反的.车外圆G41.内孔G42

网友(点评):
我错了.确实是一样的.实验了下.

网友:
不知道广数980tb2的适用不适用,我新手刚接触数控机床............

网友:
加工中心上,顺着走刀的方向,刀具在工件的左边用41,在右边用42。数车也应是向同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车床车外圆,不管前置还是后置,只要从右往左车,就是用G42,反之G41。车内孔与上面正好相反。同时还得注意 ...

和我理解一样

网友G:
改大刀尖就是应该往里走,楼主没理解好吧,用CAD画个刀尖看看大刀尖圆弧是不是要补多点?机床没问题的,
关于说明书前后刀架的问题,看示意图是不是有个坐标系的箭头?那个箭头可以判断说明书说的是前刀架还是后刀架

网友H(2013-12-14):
建议改成G41试试,前置刀架车外径,从右往左走刀应该是左刀补

网友I:
一个刀位点的位置的影响。G42G41方向也是相反的。貌似你的思维也有的不对啊。加大了刀尖补偿刀具的确是往里切,减小刀尖补偿才是往外退。

网友J:
你那个改法,机床表现是对的,刀尖半径补偿,就是在车园弧和锥度的时候,因为编程是假想刀尖,加了刀尖半径补偿,机床就会把刀尖半径补进去,刀尖是0.8的时候,补进去的量已经切掉了,你改成1.2,机床就认识刀尖大了,当然会再车掉一块.但使用的原则是刀具象限号和G41G42使用上错一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车床车外圆,不管前置还是后置,只要从右往左车,就是用G42,反之G41。车内孔与上面正好相反。同时还得注意 ...

跟我理解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大刀尖就是应该往里走,楼主没理解好吧,用CAD画个刀尖看看大刀尖圆弧是不是要补多点?机床没问题的,
关 ...

改大刀尖是往里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改成G41试试,前置刀架车外径,从右往左走刀应该是左刀补

外圆是用G42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个刀位点的位置的影响。G42G41方向也是相反的。貌似你的思维也有的不对啊。加大了刀尖补偿刀具的确是往里 ...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那个改法,机床表现是对的,刀尖半径补偿,就是在车园弧和锥度的时候,因为编程是假想刀尖,加了刀尖半径补偿, ...

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左右刀补的位置没有加对吧

网友:
新手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