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应该用几牙的齿轮?

楼主(2013-11-05):
3模数的直齿条是直线主动运动,外径126毫米 圆管套在齿轮上,齿轮压在直线齿条里,齿条直线运动的速度要和圆管外径的旋转线速度一致,齿轮应该用几牙的?谢谢。

网友:
进给速度和旋转速度一样??你自己没说明白吧,齿轮和齿条啮合时的相对速度为零,这根齿数没联系

网友A:
齿条速度v,对应齿轮转速v/r0,圆管线速度v/r0*r1=v,

得齿轮分度圆d0应等于126.

z=d0/m=126/3=42.

网友(点评):
是节圆,楼主那哥们说得那么“浑”你也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条速度v,对应齿轮转速v/r0,圆管线速度v/r0*r1=v,

得齿轮分度圆d0应等于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