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钣金件怎样做?

楼主(2013-11-05):
CAD二维图
三角形面,两边法兰高度不一样,怎么做法兰?

分两次法兰完成的SW模型

零件材料是不锈钢,斜边在前为减少焊接,就做成这样了
现在有两个问题:
1,像这样的法兰边只能通过调整草图分两次完成吗?
2,三角形法兰超出(SW截图中)底面了,怎么处理
刚学SW菜鸟一个,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截图太少,没看明白

网友:
法兰做好,切掉那部分不就好了

网友:
法兰--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