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零件的材料都是均匀的吗?

楼主(2013-11-05):
机械零件的材料都是均匀的吗,在做机械零部件的时候怎么才能让材料变的均匀,不均匀有什么坏处呢?希望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你这个均匀什么意思,实在不明白?

网友(点评):
我也是有点糊涂,就像把各种材料搅拌到一起,到最后材质在各个地方是不是一样的多

网友(点评):
你是什么材料知道吗?

网友(点评):
不知道啊。

网友(点评):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的材料是蛋白质啊

网友(点评):
我可能是想说不光是宏观上的密度均匀,微观层面的均匀,就是非常微观的情况下,晶体层面上的吧

网友:
宏观上是均匀,微观上不均匀。不均匀材料各项异性。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宏观真均匀吗?

网友:
钢铁就是各种金相组织的机械混合物,和面粉团一样,不停的揉,就会变成面筋了。

网友:
理想状态是均匀的,比如各种三维软件的建模,但实际上不均匀的,到了天朝,不均匀是一种普遍现象。

网友(点评):
大侠,不均匀会产生很多不好的现象吧,有时候做设计就是考虑材质都是均匀的。

网友(点评):
不均匀材料设计时得考虑材料系数。

网友:
楼主多看看热处理和金属材料学吧。

网友(点评):
好的,我这个没实际经验所以不懂

网友(点评):
不是实际经验的问题。是书读的是在太少了!

网友:
按照材料力学的观点,假设是均匀的、连续的、各项同性的,实际上,不同的毛坯制造工艺得到的多少都不均匀;但是粉末冶金应该比较均匀吧

网友:
材料的不均匀使得材料硬度出现不均匀,所以造成了刀具的磨损和破坏。
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意义上均匀的。

网友:
除了热处理和金属材料学外,加工零件的模具多研究一下,如果是铸造件,模具的表面光滑程度和模具本身的温度,对零件都有很大影响

网友:
有点云里雾里

网友:
应该是问材料的微观组织吧,如果是预处理组织不均匀会导致最终热处理变形大,如果是最终热处理组织会导致硬度不一致

网友(点评):
对,就是微观组织

网友:
这个是不均匀的,特别要求高速运动的东西,由于质量分布不均匀,在高速运转下会产生很严重的抖动,因此产生了平衡机。

网友(点评):
翻半天,这才说到点子上

网友:
不一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