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五裂的轴承;

楼主(2013-11-05):
国产不锈钢轴承,使用月余;
红褐色部分不是铁锈,是物料;
此轴承用在我们自己设计的不锈钢齿轮泵上,斜齿传动,直齿泵物料(一根轴上两对齿轮,直齿中心距略大于啮合时理论中心距),此轴承靠近直齿轮侧(远离斜齿轮与电机);
转速750rpm,电机功率7.5KW;
两组齿轮的齿面均无明显损伤;
滚珠有明显压扁的痕迹(类似于足球气不足是压扁的形状,而非椭圆形;单侧变形,但不确定是内圈侧变形还是外圈侧变形)

网友:
装松了还是铸钢不好?

网友(点评):
铸钢,你是说轴承材料?

网友(点评):
这个轴承材料是不锈钢的

网友:
这个轴承从材料到热处理都有问题。

网友(点评):
大神神眼

网友(点评):
看不出有热处理的痕迹。另外,感觉这轴承貌似装的时候也没有装平,怎么看都像是偏载生别坏的。另外,轴承圈为啥看着像铸造的?

网友(点评):
1、就算是轴承作坊其热处理也不至于搞到这么差,因此推论材料有问题。2、在热处理之后出现裂纹,锈迹已经侵入套圈里;断裂面的晶粒很粗大且白点不少,得以判定热处理温度和材质不符合。

网友(点评):
材料是不锈钢的,但是不是真不锈钢不好说;至于前辈说的锈蚀,是误解,图上的其实是粘稠的物料,恰好这个颜色

网友(点评):
也有可能是工况问题哦!

网友:
严重怀疑假轴承,建议做材料检测。

网友:
校核一下,是不是选的轴承不对,没问题就再换个轴承

网友:
看着材质,像是假的啊

网友:
能讲一下工况吗?是在什么情况下裂掉的?有点夸张啊

网友:
轴承受力怎样。不要小马拉大车了。

网友:
受力分析木有。

网友:
中国制造的的末日前兆

网友:
应该是材料和热处理问题,如果材料韧的话,不会这样裂的。最多弯成一坨

网友:
怎么看着这轴承像是使用不当所致?

网友(点评):
呵呵,没有任何热处理的钢,多是退火供应状态,塑性高不会开裂的。反倒是热处理不好,材料会发脆,受力就裂。

网友(点评):
哦,受教了,谢谢。

网友:
第一,轴承做材料硬度检验,第二,载荷是否超出轴承承受的载荷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最好做材料金相分析,硬度检验很片面的。

网友:
有点夸张呀

网友:
是受力超过极限还是轴承质量问题,轴承断裂处很像是材料问题,。材料不好,热处理也白费啊

网友:
还没有看到过这么碎的,可能是材料不对吧??

网友:
断裂面给我的感觉怪怪的,材料好像不咋地

网友:
能不能给出工况啊

网友:
楼主这个崩裂现象,肯定是滚道内,出现细小裂缝引起,而装配不注意,敲击轴承装进去也会这样。看圆弧倒角的工艺,应该是个国产货,先看下选型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前辈是高手,我会在后面介绍下大致工况,请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軸成就算壞了~也不致於斷裂成這樣

材質有問題的感覺~~

网友:
这是轴承钢么??????????

网友(点评):
不是,是不锈钢

网友(点评):
那图示上是生锈么?

网友(点评):
不是生锈,是物料,粘度很大的物料

网友(点评):
材料看起来不咋地

网友A:
现在的假轴承是不是特别多,正品好轴承都有哪些,大伙说说?

网友:
工况啊工况

网友B:
      看内圈好像是轴向载荷太大了,内外圈径向都是从承载点位置断裂的,轴向是从滚道裂开的,滚珠看起来好像有冷焊点的样子。
    推测可能是因为齿轮泵中的设计对体积自锁后卸载不好(液压学的不好,大概就那个意思,而且看楼主的物料粘度很大的样子),会在径向产生很大的作用力,使轴承瞬间承载增加,滚珠压扁,产生冷焊点,对滚道产生损伤,产生裂纹,最后导致滚道断裂。也可能是安装的时候造成的损伤,产生的裂纹。
    从内圈一侧还能看到有挤压的痕迹,不知道是安装时候造成的,还是因为有其他较大轴向力的作用(个人感觉是轴向力的原因)。

对失效分析不是很懂,基本靠猜的,仅供参考...

网友:
很像是撞坏的,之前我们搞的一台设备上的轴承就是给撞的像楼主的的样子的

网友(点评):
应该不大可能,自己设计的泵,自己安装,撞这么剧烈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是双联齿轮泵吗?轴承质量问题。

网友(点评):
不是双联,自己设计的泵

网友:
可以换国外轴承试试,如 FAG  NSK  SKF ......

网友(点评):
大牌子的轴承很少有不锈钢的,日本EZO好像专门做不锈钢轴承,但供货渠道少,价格奇高

网友(点评):
大牌不是没有不锈钢,是没有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内圈好像是轴向载荷太大了,内外圈径向都是从承载点位置断裂的,轴向是从滚道裂开的,滚珠看起来好 ...

说得很有道理,如果轴承校核没有问题的话,就可能是轴承本身质量不过关或者是使用时泵堵塞导致瞬时压力升高造成过载。

网友:
把装配图拿来大家分析下,是不是结构设计问题

网友(点评):
惭愧了,装配图不在我手里,是我同事设计的

网友:
换个轴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径向受力多少?转速倒不是很高。轴向力可有?

轴向力有,但是应该不大,主要是径向力;不过受力分析方面我简直是白痴;大侠是轴承专家,对图上的轴承品质、材质有何见解?这是国产不锈钢轴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轴向力有,但是应该不大,主要是径向力;不过受力分析方面我简直是白痴;大侠是轴承专家,对图上的轴承品 ...

不锈钢的材料是偏软的,为何要用不锈钢的呢?

网友(点评):
粘稠液体物料,腐蚀性很强,我们的设备跟配件,很多都不得不选不锈钢的

网友D:
受力不均,应力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受力不均,应力损坏

不锈钢做轴承,坑爹啊,差点的轴承钢也行!!!

网友(点评):
不锈钢做轴承也很常见啊

网友:
为何要用不锈钢的轴承?不锈钢的使用也要看工况的,含有较高浓度的酸,碱,盐气体对不锈钢有致命的杀伤力!

网友(点评):
腐蚀性流体,不得不用不锈钢的,不锈钢的效果还可以,只是材料太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的材料是偏软的,为何要用不锈钢的呢?

你把该轴承的型号给我,我看你这个轴承的金属反光光泽不像不锈钢的,你在问下你原先的供应商,具体是什么牌号的钢材

网友(点评):
型号6206,着实不生锈!周五问了下采购,这个轴承才十几块钱一个,顿时没有了跟供应商打交道的兴趣了,国产的东西,真的无语!十几块钱竟然都能做出一个不锈钢轴承卖掉还有利润......

网友:
轴承是关键零组件,国产的不争气还是考虑下进口的吧。

网友(点评):
求推荐进口不锈钢轴承

网友:
这轴承太次了

网友:
我给你问问NSK的,小型深沟球,NSK的性价比最高

网友(点评):
NSK没有不锈钢的吧?要是有资料的话,帮我问问EZO的吧?多谢大侠了

网友:
把轴承型号和工况给说清楚点呀,要不没办法分析噻。

网友:
NSK的是没有,SKF的问来的价格吓死人,要400多一个。。。。。。EZO的我帮你问问

网友E:
是薄壁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薄壁轴承?

常规轴承

网友F:
轴承断面太粗糙了。不正常,肯定是轴承问题。让他赔偿一切损失。现在很多企业什么都敢造。特别山东这块,想钱都想疯了。说白了就是胡造,拍脑袋干。

网友(点评):
15块钱一个?让他赔一切损失?不够打官司钱,怪只怪自己技术不精,又贪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轴承断面太粗糙了。不正常,肯定是轴承问题。让他赔偿一切损失。现在很多企业什么都敢造。特别山东这块,想 ...

不锈钢轴承,现货很少,国内一般厂家几套肯定不能干,能干的基本都是不正规厂家。凑合挣钱,以次充好。肯定轴承有问题。

网友(2013-12-10):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假轴承是不是特别多,正品好轴承都有哪些,大伙说说?

假的当然多,我们公司就买到过一批假的,采购不懂,也没人去检。。
哈尔滨洛阳的都有,后来哈轴的人来一看就说是假的,轴承上面的字都不清晰,HRB三个字像HBB了。。
   然后我们换的人本的轴承,效果不错,没有买到假的了,供应商也选的总代理那里。。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前几天发现有一批轴承,外圈的尺寸工差超差了,负得太多,正品的哈尔滨就没这个问题,然后返厂检验又说没事,好奇怪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楼主的轴承在腐蚀性液体里头工作,选用陶瓷轴承行吗?不存在生锈的问题。。

网友:
来长长见识

网友:
感觉这轴承是假的

网友:
此轴承用在我们自己设计的不锈钢齿轮泵上,斜齿传动,直齿泵物料(一根轴上两对齿轮,直齿中心距略大于啮合时理论中心距),此轴承靠近直齿轮侧(远离斜齿轮与电机);

还是上装配图等工况才好分析!

补充内容 (2014-1-3 14:55):
不能轻言轴承有问题。除非它是一个成熟定型产品。那也要看使用和安装——不要轻言轴承有问题。

网友:
假冒伪劣也不会这,估计使用不当或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