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调节车床 使车出的梯形螺纹螺距增大?

楼主(2013-11-05):
怎么调节车床 使车出的梯形螺纹螺距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真的吗?太好了,谢谢您啊

????????

网友(点评):
这兄弟是为了积分的

网友:
没听说过

网友:
你用什么车床?想车螺距多大的螺纹?或是说原来的车床可加工最大螺距是多少?想加工的螺距是多少?

网友:
前几天试车的变距螺纹file:///D:/My%20Documents/My%20Pictures/变距螺纹

网友:
没事车着玩的

网友:
嗯 挺好玩

网友:
不是有加大螺距的手柄吗

网友:
不知道你是想达到什么目的  普车的化可以换挂轮吧
数控要改参数

网友:
楼主是想做变距螺纹吧!

楼主:
就用的普通车床 就是设计了两个丝杆用来调节压辊上下移动 厂里车工说他车不出来。。。还有那个车内螺纹的刀 用合金刀容易坏 不知道白钢刀能焊上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