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两个电机转速同步和一个正转一个反转

楼主(2013-11-05):
那位大虾精通伺服电控,如何控制两个电机转速同步和一个正转一个反转,探讨一下

网友:
给同样的信号,把两根线反过来接

网友A:
也许一个电机就能实现你要的功能。
我做过一个电机加一个双向丝杆实现两个部件正反同时运动的。
不知道适不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一个电机就能实现你要的功能。
我做过一个电机加一个双向丝杆实现两个部件正反同时运动的。
不知道适 ...

多谢!我倒很想看看原理。
不过我要做的东西是个履带车,一个电机其实可以提供动力,但我想让这个车能实现以自身为中心旋转,此时这两个电机就需要反转,跟阁下说的很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我倒很想看看原理。
不过我要做的东西是个履带车,一个电机其实可以提供动力,但我想让这个车能实 ...

那必须是两个电机了,履带车需要用伺服这么高端??

网友B:
在伺服驱动器的正反转叁数里面设置就行了,比如台达的是P1-01,如果用位置模式的话,一个设为100,另一个设为0,然后用同一个脉冲信号接两个电机搞定,刚好我做完一个设备,就是这么控制的

网友(点评):
愿闻其详,大虾

网友(点评):
我应该说得比较清楚了吧,你用的哪家的伺服驱动器?找到它的参数,看看设置正反转的参数是哪个,根据说明设置就行了

网友:
给同一个信号,至于接线不是问题,问一下卖伺服的,很容易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伺服驱动器的正反转叁数里面设置就行了,比如台达的是P1-01,如果用位置模式的话,一个设为100,另一个设 ...

我应该说得比较清楚了吧,你用的哪家的伺服驱动器?找到它的参数,看看设置正反转的参数是哪个,根据说明设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