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平滑过渡。。。

楼主(2013-11-05):
请教各位,怎么将图片中的两条红线很好的过渡啊。。。
我用倒角做出来很丑。。。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请教啦~

网友A:
你这什么产品,有考虑怎么加工吗?还是只是画画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什么产品,有考虑怎么加工吗?还是只是画画而已

这个是别人让我画的。。貌似已经做出来了。。。

网友A:
我也不是非常精通PROE,让我做的话要非常圆滑,用曲面啊,然后实体化,也许有更简单的方法,等待高手,我PROE自学了半年
不过我感觉要是加上那个圆滑过渡的话,明显加工费上去很多,而且也不好加工,就不知道你用在什么地方的,如果是模具上非要这样做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非常精通PROE,让我做的话要非常圆滑,用曲面啊,然后实体化,也许有更简单的方法,等待高手,我PR ...

同样等高手啊。。。加工的话已经有做出来的了。。。

楼主:
求高手啊。。。实在是无能为力

楼主:
我做了一下,但是曲线没做好,所以弧面就很丑。。。然后一抽壳就破掉了,倒圆角也不行。。。求高手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