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受力平衡的角度看汽车变速器

楼主(2013-11-05):
把变速器看成一个整体,输入一个小的力矩,可输出一个大的力矩,试从受力平衡的角度看,解释这个问题。
求大神解释!
感谢社友。

网友:
输入小转矩大转速,出来大转矩和小转速。类似于杠杆

网友:
其实我一直想不明白杠杆的原理,不要从能量角度解释

网友A:
所有的受力平衡都能从杠杆原理解决,变速箱齿轮也是杠杆原理的应用。滑移齿轮变速机构。

网友(点评):
大侠,杠杆是力矩平衡+作用力和支反力平衡。表误导群众

网友:
如果不考虑能量传递的微小损耗,变速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功率不变,即发动机的高转速低扭矩经过变速器后转为低转速高扭矩,驱动轮胎运转

网友:
哈哈,看了楼上几位大侠,貌似理解有误啊。齿轮传动可不能理解成杠杆。
对于齿轮传动,周向力是固定的。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力臂的变化。力臂大,则矩大。力臂小则矩小。
而同时,力臂大,则半径大,则周向运动距离大,反之则小。因此有以下结果:
F1=F2.
M1=F1*r1.  M2=F2*r2
则有M2=r2/r1*M1。 由此可知,小轮带大轮,扭矩增大(r2/r1>1)。
同时:运动距离L有
r1*a1=L=r2*a2.  a1,a2为转角.
有a2=r1/r2 *a1。即 n2=r1/r2*n1。 由此可知,小轮带大轮,转速减小(r1/r2<1)
在同时:功率P
P=M1*n1/9550=M2*n2/9550。 即,不考虑损失时,功率恒定。
以上。

补一句:杠杆只能理解为同心圆上不同半径处的力平衡。这跟不同心的齿轮传动原理上是不同的。即,杠杆是等距变力,齿轮传动是等力变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受力平衡都能从杠杆原理解决,变速箱齿轮也是杠杆原理的应用。滑移齿轮变速机构。

谢谢你指出我的缺点。过几天我再仔细学习这个东西和大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