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 手动换刀,求助

楼主(2013-11-05):
   是不是一把刀一个坐标啊 ?G54   装一把刀具  G55装一把刀具    啊     。

请高手指点   。   怎么用一个坐标装好几把刀? 编程怎么编,我用的是三菱系统  。如果可以  编个程序 在上面 。

谢谢高手     小弟十分感谢

网友:
数控铣和加工中心的最大区别就是在于刀具这里啊。不能自动换刀,但应该有几个刀具补偿的吧。